AXD的printf功能

楼主(2011-01-16):
请问在ADS的AXD调试程序。我没有使用硬件串口,想使用里面的printf打印调试信息显示到AXD的consle上。请问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retarget.c,你在那里把swi设置好就行了,你试试如果其他的semihosting函数可以用,printf也就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