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遇到大于4kb的文件不能发送

楼主(2011-01-16):
我用的cy7c68013的芯片,遇到一个问题,发送文件最大为4kb,如果大于4kb,只能接受到4kb之前的数据。我用的bulk传输,端点2配置成512,4倍缓冲,利用端点2中断,将数据取出来,发到串口
其实,就是一个usb转串口
我现在好多疑问,其一:我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模式,不是slavefifo,也不是gpif fifo模式,但我用到了端点2,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端口模式
其二:大家刻字机听过没,我就是把雕刻软件从usb发送的数据,我再把它转到串口,我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数据从断点2传输数据呢?
先问这么多吧,我的程序我也发上来了,你可以看看,各位大侠,多多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高手到哪去了?一点也不热心哦

网友A:
你说的不太清晰,不看程序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1,如果硬件上没有连接GPIF管脚,那么就用不到GPIF波形设计器来控制端点的传输。该端点就是普通的端点缓冲区存取。
2,手册专门有一章说到端点缓冲区存取。上面有控制端点2468的寄存器,就是说如果操作这几个端点,只能用到这些寄存器。比较明显的寄存器是缓冲区空、满等标志。这些标志都是在主循环TD_Poll()中判断的,而不是弄到了端点缓冲区中断函数里。就目前的资料,中断函数里你是无法准确了解USB的行为,试图在中断函数里每接收到一个字节就将它发送到串口,我觉得你的写法不可靠。恐怕你用端点2,就得等它写满了,再停下来逐个字节显示到串口。
3,如果一定要接收一个字节就显示,那么可以考虑用控制端点0。端点0每接收到一个字节,你都可以设置STALL=1,来停滞传输,串口显示后再开始接收下个字节。

网友A:
改一下,上述2说的不严格。在中断函数里可以了解缓冲区状态,但一般也要等缓冲区满了才显示。留意一下其中的STALL位,也许它能使得传输停滞,就像上述所说端点0那样。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