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给个msp430x413的ACLK=ACLK=LFXT1=LF的配置范例和说明啊!急!

楼主(2011-01-16):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msp430x41x的寄存器说明,msp430x41x和MSP430X1XX,msp430x44x的时钟配置寄存器这块那是相当的不一样,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相关资料!
哪位大虾给个简单培植范例或者寄存器说明资料啊!

楼主:
MSP430F41X/42X的头文件和43X,44X的不一样啊,没有以下的定义啊,那怎样才能设置成MCLK=ACLK=LFXT1啊?????

#define SELM_DCO (0x00) /* Select DCO for CPU MCLK */
#define SELM_XT2 (0x10) /* Select XT2 for CPU MCLK */
#define SELM_A (0x18) /* Select A (from LFXT1) for CPU MCLK */
#define SMCLKOFF (0x40) /* Peripheral Module Clock (SMCLK) disa××e */

用FLL通过D*(N+1)来做,结果SCFI0里面又没有32.768K的低频范围选择啊!!!!!
#define SCFI0_ (0x0050)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Integrator 0 */
DEFC( SCFI0 , SCFI0_)
#define FN_2 (0x04) /* fDCOCLK = 1.4-12MHz*/
#define FN_3 (0x08) /* fDCOCLK = 2.2-17Mhz*/
#define FN_4 (0x10) /* fDCOCLK = 3.2-25Mhz*/
#define FN_8 (0x20) /* fDCOCLK = 5-40Mhz*/

头痛啊,哪位大虾给个解答啊,跪求!!!!!!!

网友A:
MSP430F413

楼主:
哎,楼上的兄弟,给个这个东西,我都研究了N遍了!无语………………
继续等待………………

网友B:
给你个MSP430F249的参考参考(已经在使用了)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系统时钟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CLK_Init()
{

    BCSCTL3 |= LFXT1S_2;   //XT1 = VLOCLK=12KHZ
    BCSCTL1 |= DIVA0;      //ACLK = VLO = 12KHZ

    BCSCTL3 |= XT2S_2;     /* Mode 2 for XT2 : 2 - 16 MHz */
    BCSCTL1 &= ~XT2OFF;    //Open XT2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255;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如果OSCFault =1

    BCSCTL2 |= SELM_2 + DIVM_0;     //选择MCLK =XT2/1=16MHZ
    BCSCTL2 |= SELS   + DIVS_0;     //选择SMCLK=XT2/1=16MHZ

#ifdef __CLK_Debug
    CLK_Check_Debug();
#endif

}

网友B:
直接上TI的网站上找datasheet,user guide和代码示例,这三种才是最重要的资料;万变不离其踪!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三个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