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路板的总功耗???

楼主(2011-01-16):
我要为我的电路板选择DC-DC模块,但是我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功率,上网查了一下,需要将整个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的功率加起来,再乘以2倍来选择DC-DC的功率。

一些集成电路IC的功率可以直接从Datasheet上得到,但是那些电阻,三极管什么的该怎么计算呢?电容有功耗吗?

我该怎么计算整板的功耗呢?IC,电阻,三极管,MOSFET这些全加起来吗?

请教大侠!!!!!!!!!!!!!!!!!!!!!!!!!!

楼主:
运算放大器的功耗怎么计算? 我看Datasheet中并没有啊????、

网友A:
按照最大工作状态电流计算。累加后再乘以保护系数。
这项工作应当是在最初设计电路板时就已经完成的。你就当是还债吧……

楼主:
按照最大工作状态电流计算。累加后再乘以保护系数。

这是什么意思? 意义是我去找每一个IC的消耗电流???

那电阻的电流怎么计算啊???

网友B:
欧姆定律

网友C:
我要为我的电路板选择DC-DC模块,但是我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功率,上网查了一下,需要将整个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的功率加起来,再乘以2倍来选择DC-DC的功率。

一些集成电路IC的功率可以直接从Datasheet上得到,但是那些电 ...
引用 楼主:

楼主啊,留2倍余量太奢侈了,1.5倍足够啦。

网友D:
累加是一种不精确的模型。

因为各个部件并不一定的是同时消耗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