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传递信号(音频)的双绞线的芯片吗

楼主(2011-01-16):
(无正文)

网友A:
音频不需要专用芯片,用运放搭成差分输出形式即可,最简单的是用音频变压器。

楼主:
感谢回答,要是我一定需要芯片的话,有型号吗?

2# chunyang

网友A:
已经说了,运算放大器。

网友B:
有专用的音频差分信号收发器
TI和ADI有

网友C:
用ISDN接口芯片,Zarlink公司的数字网络接口芯片MT9172LZ可以试试.

网友D:
楼主是想用类似视频平衡传输方式,传输音频?

网友A:
差分式音频传输很常见

网友E:
输出最好用个变压器隔离一下,音频变压器很小,很便宜的。

网友F:
是平衡线驱动器么

网友G:
差分音频传输,汽车音响上用得很多。

网友A:
凡需长距传输信号的,多用差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