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不亮?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1-01-16):
(无正文)

网友A:
原因很多,从最简单的做起,如果有仿真器的话,单步跟一下看看!先别用扫描方式,直接让显示一个数字试试!

网友B:
共阴还是共阳呢

网友C:
P1,P2各自电阻多大合适?
P1~510欧
P2~1K
5V电源,如果其他正常保证可以点亮LED数码管!
数码管分为共阴与共阳,请LZ确认手头的数码管类型,核对电路,更改驱动电阻(如果是5V供电)!

网友D:
不用软件控制,手动共阳控制脚接 高低电平,abcdefg 接地,看看能否依次点亮,能亮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E:
B好像就是共阳的,还是先检查下三极管的引脚接错没,这个像protel 99画的,自带库的封装和实物是对不上的,楼主先确认下这个电路:不用程序驱动,加合适的电平,能不能点亮对应的段,然后再考虑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阳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有这个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软件没问题,在开发板上试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网友F:
1、先确定你的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
2、用万用表来量,选择二极管档,共阴的话,黑接COM,红依次接其他的A-H,看能否亮,共阳的话,红接COM,黑依次接A-H,看能否亮,亮,器件就没问题,不亮,器件就要问题;
3、确定三极管的正确接法,很有可能像6楼说的,你用PROTE的库有可能和实物有差别,
4、P2口一般要加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试过了,数码管共阳,三极管也没问题。看来是P1口驱动不行,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G:
注意,P2=0,三极管才会导通的。
量一下COM口有没有电压,再量一下P1口对应的引脚是不是低?
一般不推荐这样做,虽然每个IO都有20毫安的灌电流能力,但整个芯片的注入电流是有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H:
电路没问题,应该是软件问题比如扫描方式和驱动时间

网友I:
先不做扫描,将P2口全部输出低,P1口全部输出高,如果4个数码管都不亮,就是电路出问题了,你的电路电阻稍稍偏大了一点,但是只要线路正确还是可以亮的,只是会暗一点!一般情况P2口用2.2K,P1口100欧,亮度可以根据需要调整P1口的电阻大小!你的数码管一点要共阳的

网友J(2011-02-25):
先不做扫描,将P2口全部输出低,P1口也全部输出低,所有的LED 才会亮。

网友K:
如果P1口驱动不够,可以加个NPN三级管试试。

网友L:
P1口的电阻是用来限制流过数码管的电流,一般是在5~15mA,P2口的电阻是用来限制灌入P口电流的,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单脚灌入最大电流具体查芯片datasheet,数码管也是,还要看是动态还是静态显示

网友M:
数码管应有两个电源端的吧?也即共阳或共阴端的啥!

网友N:
图没有问题,检查硬件连接,在检查软件。

网友O:
低电平驱动不了?低电平是电流流过io口的下mos管到地,假设最大(led全段亮)流过40毫安电流到地(每段5ma,够亮了),io 口应该可以承受的了。点亮led 必须p2,p1都是低电平,led 发光时电流通路为:vcc→(p2低电平导通)三极管→led段→p1口下mos管→地。io口能提供的要小于能承受的。

网友P:
10mA的驱动电流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