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Switch的PWM芯片开关电源如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1-16):
我需要一个20W,+24V的电源,看样子TopSwitch的片子有这种,加上高频变压器应该没有问题,下面是各种型号的功率说明.

楼主:
但是根据DataSheet上说的,貌似片子有输出电流保护,过流了会关断输出,下面是说明

最大能输出3.3A的电流,应该差不多,但是如果过流的话,真的关断了,那我的整个系统都就断电了,这该怎么办啊???

如果该片子使用起来简单,所以打算使用这个。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真的过流了你的板子肯定哪个地方坏了,再上电也没用,还是过流保护状态, 所以系统断电后的问题就。。。。。。。PI的片子质量还是不错的,外围比较简单,可靠性高,还有软件辅助设计。很省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