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距离问题

楼主(2011-01-16):
子程序距离问题.我在iar中调用本地函数,连接电路板单步调试时候发现,传过去的数值变为0了。后来我把这2个函数距离拉近,传递又正确了,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什么是函數距離 ?

网友A:
按照道理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即使是跳转超出范围,链接器也会加上中间代码以保证能够完成跳转。
如果你使用了semihosting的调试模式是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的,因为pc上的内存的内容在调试窗口是显示不出来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全0,不清楚是否因为这个引起。

楼主:
我应该没用semihosting,我用的是iar软件,另外,我把2个程序拉近后,传递的值在memory中就没有丢失,真搞不懂,怎么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