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怕的发现:示波器探头与地之间有110V压差

楼主(2011-01-16):
一个数字示波器,没有接零线。在开机后,使用万用表测量:
地线和示波器探头地线有110V
零线和示波器探头地线有110V!
可怕呀!原因在哪?

网友A:
示波器地线接的是大地,也就是pe线。大惊小怪

网友B:
Y电容的结果。

楼主:
"示波器地线接的是大地,也就是pe线。大惊小怪"
这样就要带110V电?

楼主:
这个Y电容造成的电压,会不会对设备有危害?

网友C:
Y电容的容性电流是有严格规定的,不会对人体产生人生伤害,至于会不会对别的设备产生伤害,则要看对方的防护措施了

网友D:
“一个数字示波器,没有接零线。在开机后,使用万用表测量……”
不可能的事。没有接零线,示波器怎么开机工作?
估计楼主还没有把火线零线地线分清楚。要不也不会惊呼“可怕呀”。

楼主:
错了,是没有接地线

楼主:
Y电容应该是安规电容吧,好像有点印象

网友D:
X电容和Y电容,现在有些混淆。
通常,接在电源交流进线与大地之间的两个电容称为X电容,直流输出端到交流整流滤波电容某端的电容称为Y电容。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交流进线的那两个电容分压引起的。

网友E:
又学了一招。逛21IC比真是提高技能的好地方。

网友F:
还没确认,先顶张老师!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没有接大地,干脆×(×不是X或x哦)掉Y电容?

网友G:
XY的问题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定义的 张老的解释却是跟主流叫法有些不一致

网友D:
14楼小狼:
有定义的。

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根据此定义,楼主的110V是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即Y电容同时G端没有接大地造成的。

网友D:
但也有**将这样的电容称为Y电容,甚至是老外的**。

网友G:
张老在15楼的描述就是现在国内的通用叫法,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另外,您在16楼里的Y电容在国内是怎么命名的来着。

网友D:
17楼:
国内也有称为Y电容的。
所以我说“X电容和Y电容,现在有些混淆”。

网友H:
根据15楼的IEC 60384-14定义2,16楼图中Y2电容称为Y电容是不合适的。

楼主:
1、这个电容是在开关电源上吗?
2、这个Y电容会不会对设备造成危害?
3、既然造成压差,是不是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