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变压器优点

楼主(2011-01-17):
请教各位大侠:环形变压器较普通变压器有什么优点?

网友A:
优点:磁阻小,励磁电流小;绕组表面积大,热阻小,电流密度比传统变压器大;
缺点:剩磁大,如果上电时磁场方向与剩磁方向相同,则磁路可能饱和,引起很大的冲击电流,炸掉保险甚至跳闸

网友A:
技术版面拒绝灌水,请版主以身作责,哈

网友B:
应用时,看到优点的同时还得考虑缺点,因为缺点才是最致命的。当然,缺点有时候也可能是个优点:lol

网友C:
不易绕制,窗口无法充分利用,不易安装,这些也是缺点。

网友A:
手工绕制确实产能极低,不地工业化生产工艺已经十分成熟,高速穿梭绕线机(原理与逢纫机的线梭相似)价钱大约十W左右,有两三台就可以开工厂了(前提是有足够的业务)

网友C:
我说的“绕制困难”,并不仅仅是手工绕。
绕环机早就有了。
但自动绕,仍不能解决衬绝缘问题,所以像共模电感这样的元件,没法绕。

网友A:
共模有环形的,磁性材料有高导磁环,也有微晶铁环,有一种专门的塑料扣,从两边扣在环上,绝缘也就整好了

网友C:
哦,这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也看不出什么优点,窗口利用率太低了。

网友A:
微晶的磁导率是高导铁氧体的几十倍,因此匝数很少,用铜量很省,穿绕需要多余的空间,因此无法进一步缩小体积,不过总体积已经比铁氧体的小许多,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D:
环形铁氧体磁芯由于没有气隙,且截面积一致,因此磁效应很高

网友A:
楼上所说的“磁效应”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