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频带同相放大

楼主(2011-01-17):
现在需要一个50kHz~350kHz的同相放大电路,关键是相移要保持为同相,放大倍数在10倍左右就可以了。
       我用MAX410做了一次,电路原理图如图, ,±5V供电。在频率较高时相移就不再是同相了。
       大家有什么办法能保持相移呢?

网友A:
用带宽更高的运放

网友B:
如果可以信号可以加直流偏置,也就是采用单电源的运放,可以看看SGM8051:

网友C: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on_notes/AN-107.pdf
不知道这篇**能否帮到你。
对于同相放大器来说,在高频部分引起的Phase Shift 通常是由于运放的带宽不够。 这篇**介绍了一种能够消除phase shift 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