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变压器与C型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17):
(无正文)

网友A:
E型是日字型铁芯,由冲压成型的EI片叠合而成,绕组放在中柱上
C型是用带状材料卷绕成口字型,由于工艺限制,4个角倒了圆角,然后切割成两个C型
C型变压器的绕组由两个相同的绕组对称分配在铁芯的两边,绕组表面积大,散热好,因此相同容量的变压器,C型比E型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