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画的原理图请帮忙指正

楼主(2011-01-17):
怎么原理图发不上来。

网友:
发上来也没有几个人打得开。转成PDF格式再传上来吧

楼主:
请问:怎样转换成PDF.用PDF软件没转换成功。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protel打开后截图,保存成JPG的

楼主:
好的。我试试。
谢谢。

楼主:
试了不行,我用的是截图软件。
我把图复制到word里了,还是没法转换格式。

网友B:
笨,复制到小画家里。

楼主:
小画家是软件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C:
电脑附件里的画图工具。

网友D:
这是个悲剧

楼主:
我在一点一点的学习。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谢谢,已经能贴上来了。
谢谢指点。

网友E:
Altium designer如下操作。 Protel99se的话,应该没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F:
Altium designer的pdf功能实在太好了,以前在99下,我采用pdf虚拟打印机,但感觉99的打印设置还是不够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