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电压跟随电路有什么不妥

楼主(2011-01-17):
问一个简单的电路,大侠们切勿见笑。如图,用电压跟随做AD输入隔离,欲测量的电压是一个纽扣电池串了个10M的电阻,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测量电压时电压上升的很慢,不测量的时候下降的也慢,这个应该是电容的充放电的问题,如果不接C23,电压就会不稳定。大侠们指点下这个电路需要怎样修改。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了

网友A:
电容改小点103或者473

楼主:
多谢jjyufan,电容改成103电压上升到稳定的时间果然短很多,但还是要1S左右,改成102的就很快,但滤波就行了,电压不稳定,还能修改么

网友B:
去掉10M电阻,直接R9, C23滤波看看。

楼主:
试了,去掉10M电阻,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出也有2V左右的,10M电阻改小也不行

网友C:
采样纽扣电池不用RC滤波了吧

网友D:
你电池为什么有那么多干扰

网友E:
10M去掉 在R9右边10k下拉到地 减小R9和C23

网友D:
或许跟随器后级进行滤波也可以

网友F:
信号源有内阻吧

楼主:
回12L,信号源是纽扣电池串了一个10的电阻输出

楼主:
回12L,信号源是纽扣电池串了一个10M的电阻输出

网友G:
汗:“纽扣电池串了一个10M的电阻输出!”楼主这个图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部分是他保留了没有贴出来!哈哈;P

楼主:
回15L,信号源输出是模块内部的纽扣电池输出引脚,串了一个10M的电阻,据老板说这个是电阻是限流用的。根据10L提供的方法试了,还是一样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回答!

网友H:
不准保留

楼主:
全部电路是这样的,测量的是模块的一个电池输出脚,模块内部的电路我不知道,公司保密,老板只告诉我是纽扣电池串了一个10M的电阻,在输入端R9之前是经过模拟开关4066控制是否接通,输出直接送单片机自带的AD采样,毫无保留。

网友I:
LZ的电压源输出抖动为什么会那么大呢?
充电的时候电阻是R9,充电时间肯定比放电时间少很多

网友J:
电阻必须保留,电容可以换小。R9减小到300欧左右。电压波动是由于纽扣电池放电引起的,用大电容滤波反而不能检测到电压的波动。

网友F:
信号内阻都10M了,那么时间参数就是(10m+)c,
所以才很大啊

网友F:
或者先把信号源电压跟随之后,在进行RC滤波。。。。
10M内阻太大了吧

网友K:
也来玩玩:
LZ的老板说要接10M电阻,想来想去应该是为了减少接运放op07产生的漏电流吧.
所以就变成了LZ图示的:  --->电池电压 经 10M和运放和等效内阻分压后进入OP07.
因为OP07输入偏置电流比CMOS型运放大许多,所以经分压后的电压就不好计算了... 不能按此思路来解决问题,那是死路一条.
为了减小运放带来的漏电流,可以可以采用  "10k电阻 + TL071" ,解决了LZ老板的担心,还降低了元件成本.

网友L:
OP07并不适合用在这里,他的输入阻抗不够高,这里的应用应该对精度要求不高,建议换成TL061,并将R10去掉。R10的存在对测量很不利,一方面将信号衰减了一半,另一方面增加了纽扣电池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