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7C007使用方法

楼主(2011-01-17):
大家好:
     我使用双口RAM CY7C007作为两个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CE、 R/W、 OE线正常和CPU链接,SEM 和M/S都是接高电平。我不用他的多余功能,只用ram进行读写就可以。可是现在只有一半的地址能用。以二进制地址线来说低位地址LADDR0为0的地址都能正常读写,低位地址LADDR0为1的地址全部是FF,写不进去,读出来的既不是FF也不是写进去的数据。我也怀疑地址线LADDR0或LADDR1有短路的地方。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哪里短路了。求教大家帮忙看看除了地址线短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楼主:
补充一下,应为是双口RAM,两边都能读写,我分别试了一下,现象是一样的。地址线原理图上没有错,如果说焊接时候短路了,不应该两面的现象是一样的。我觉得地址线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忘了上图了

网友A:
CE 为啥不接?
未使用那端的SEM也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