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以S3C2440为核心的工业仪器用何种方式存储数据

楼主(2011-01-17):
大家好,我现在作一款用在电力设备上的仪器,考虑到可靠性与稳定性的因素,咨询一下大家使用何种方式存储测试数据,我一次存储5M多的数据,大概存储10几条,存储满了再擦出以前的数据从头开始存储,我需要的存储空间大概是50多M,现在我知道的存储方式是:nor flash 如am29lv3201.nand flash  :如k9f1208;sd卡存储正在学习中,
  考虑到nor flash 比较贵,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的存储空间;nand flash  有坏块,不敢用了,请问大家有用什么合适的方式存储测试数据。谢谢大家。

网友A:
SD卡或CF卡吧,我们的设备上用的是TF卡或CF卡。你的需要来回擦除,需要考虑到寿命的问题啊。个人觉得NANDFLASH+FTL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B:
TF卡或者CF卡吧.

楼主:
NANDFLASH+FTL,那不是还要上文件系统了,越整越复杂了;
是不是SD卡或CF,tf这几个卡来回擦除就有问题了,

网友B:
主要是想看你要做到什么级别的.对于一般的应用场合,TF或者CF的稳定性就可以.NAND加上文件系统也能用.
如果你要是做军工或者宇航级的,不计成本,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其实TF和SD是一个东西,现在搞不明白CF和SD的区别,网上说:“
CF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最大的特点是极其稳定,,缺点就是体积较大,质量较重,同时,存储的速度比较慢;SD(Secure igital)卡:这种卡的优势就是数据的安全,存储的快捷。但是价格很高,128M的价格在400元左右。"这些一般都扯到数码产品,手机上去了,大家从一个代码开发者的角度帮我解释一下,CF和SD有什么区别

网友C:
SD卡哪里有楼上说的那样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仪器用在电力设备上,虽然比不上军品或宇航及,但是也不允许出现差错,出一次错导致的损失那也是不可小觑的,所以某些性能方面也是要求高的,直达军品标准。
  想问的是nandflash+fat能避免坏块的影响吗,我认为nandflash的坏块是硬伤,fat只是用软件的方式去修复弥补,假如nandflash用久了用到全是坏块,那fat也不久废了,再者,我们的说明书上写着我们的仪器可以存储20组数据,用着用着nandflash有一半坏块,只能存储10组数据,那也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上面引号的话是我在网上找的,我重点是说功能和使用上,其实sd卡的价格和U盘差不多,2g的30rmb多,我只想知道sd和cf 的区别

楼主:
过年了,大家新年好,年后再说这个问题

网友D:
既然是电力上用的,那你还是用2440?它是商业级的吧,温度范围不行吧。你去做型式试验的时候,高低温试验估计过不了吧

楼主:
SOC不是我选的。呵呵,我现在主要在想以何种方式安全可靠的实现数据存储,呵呵

网友E:
温度不是问题,标称-40-85,形式试验高低温才-10-50/55

网友F:
S3C2440A40-YQ8N纯工业级产品,温度范围要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