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软件刹车停止PWM

楼主(2011-01-17):
为什么我用软件刹车停止PWM以后,IO管脚还是有输出,IO管脚的状态不定呢,IO我是用的复用功能。。。。。。。。。。但是STM32自带的硬件刹车就可以停止PWM,IO输出为低

网友A:
会不会有可能刹车失效呢

网友B:
为什么我用软件刹车停止PWM以后,IO管脚还是有输出,IO管脚的状态不定呢,IO我是用的复用功能。。。。。。。。。。但是STM32自带的硬件刹车就可以停止PWM,IO输出为低 ...
引用 楼主:

通过停止PWM来停止输出,停止后的IO管脚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在输出H是停止也有可能再输出L是停止),你可以停止后再复位PWM输出,也可以断开PWM与IO口的联接,STM32应与STM8类似,在STM8中我是这样做:
TIM5_CCER1 &= ~0x10;    /* TIM CC2 与PD.3断开,PWM disable */

楼主:
但是我这样出来还是有一个脉冲

网友C:
可以改变为强制输出低模式,那么最后IO电平就是稳的低

网友D:
软件刹车, 我倒没有试过. 我想, 关闭 PWM, 应该输出默认电平吧. 怎么会不定呢?

有一个脉冲, 只要最后信号稳定, 应该不会有严重后果吧.

网友E(2013-08-14):
引用 网友D:
软件刹车, 我倒没有试过. 我想, 关闭 PWM, 应该输出默认电平吧. 怎么会不定呢?

有一个脉冲, 只要最后信号 ...

您好,请问下,如何进行软件刹车?

网友:
能给个stm8软件刹车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