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分析放大电路

楼主(2011-01-17):
(无正文)

楼主:
上图中运放的输出,是=(20K+4.7K)/1K *Y    还是=(20K+4.7K)/1K *Y  + REF  呢? 还是其他的什么,路过的高手们解释一下吧

网友A:
先把Y输入端输入短路到地, 得出 Vo= Vref*(1+(20K+4.7K)/1K)
然后把REF输入端短路到地,得出 Vo= Y*(-1)*(20K+4.7K)/1K
综上, Vo= Vref*(1+(20K+4.7K)/1K) -  Y*(20K+4.7K)/1K

网友A:
补充一下, Y输入通过电容以后是有正负的,在用单电源系统时,这么接有问题的。

网友A:
糟糕。。 前面没注意到Y端有电容,那么的话,对于
先把Y输入端输入短路到地, 得出 Vo= Vref*(1+(20K+4.7K)/1K) 这个就错了。。直流的REF直接就是一个跟随器。
所以应该是
Vo= Vref

网友B:
看EC5,BC5。
还有信号频率。

如果,频率比较高,Vo= Vref --  Y*(4.7+20)/1. 因为通过电容对地短路。

楼主:
这个是超声波的接收信号电路,图很大只贴了一部分出来,这个放大只是第一级,后面还有几级,本人对电路一知半解,谢各位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 Y输入通过电容以后是有正负的,在用单电源系统时,这么接有问题的。

楼主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不剩感激。

网友C:
高通滤波和放大,运放的直流偏置电压是Vref,运放的输出端应该还有隔直电容,楼主没画出来,如果把隔直电容之后看做输出端,放大倍数应该是-(VR1+R9)/R11.

网友A:
to 10楼,
呃。。 可能当时理解有些问题。 其实没有问题的。 只要满足
Vo= Vref - Y*(4.7+20)/1 不小于0,就OK了。

to 8楼,
VREF是直流信号。 没有频率的。 那个EC5,BC5电容在Vo中没用作用的。

楼主:
以上部分是处理接收到的信号

这个是发射和接收的预处理。

网友A:
U4B 是个典型的MFB带通滤波,R10,R12,R13与R14一起确定了带通的范围。
同样U4A也是MFB带通滤波。
U4D应该是个倍数可调的放大。
发射接收的预处理应该就是起到初步的放大和信号的耦合放大之类的。

网友D:
你们 基本的放大器的原理是啥??

网友E:
这个是典型的单电源运放电路,REF提供运放的偏置电压,使运放可以在单电源情况下放大交流信号。BC17兼有耦合和高通滤波的作用,耦合是指将交流信号耦合到REF上,即交流信号以REF为中心上下摆动,BC17又跟运放、反馈电阻构成高通滤波器,fc(截止频率)=1/(2×PI×BC17×R11),高于截止频率的放大倍数为A=-(R9+VR1)/R11,低于截止频率的放大倍数以 -6db/oct曲线衰减。建议LZ多看看日本鬼子的关于运放的书,对单电源运放讲的比较多。

网友F:
REF接VDD1/2!!!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终于有点明白了。
对于输入信号y,是交流,BC17可以看做短路所以Vo= Vref*(1+(20K+4.7K)/1K)

对于把REF,是直流,所以BC17看做断路,VO=VREF。
这里要求输入的频率是有一点高的,否则不能BC17不能看做短路。

网友A:
14楼说错了,
修正一下
U4D应该是个倍数可调的放大。
改为
U4D是个比较器电路。。门限可以选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问一个低级问题,‘门限’是啥意思?

楼主:
老兄啊, 再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参数吧,这是一款台湾的51单片机,用在车载显示里用的,想学学深入的看芯片资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