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0V蓄电池,充电控制器方案,有偿

楼主(2011-01-17):
求240V蓄电池,充电控制器方案,有偿
主要是DCDC变换电路方案。
输入直流比较高,采用降压DCDC即可。

网友A:
有现成方案,96V的,改改就行

网友A:
DCDC不可,最好经过隔离,效率也就低两三个百分点,安全第一

网友B:
什么蓄电池,这么高电压?

网友A:
这是蓄电池组。没有任何蓄电池是240V的,那怕是12V的,也是多个单体串联,单体电压最好的好像是锂电池(3.6V)

网友C:
直流屏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自己去搜GZDW电力用的比较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DCDC降压。。。。
哪位能合作?

网友B:
推荐用计算机方案。多交流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DCDC降压。。。。
哪位能合作?
引用 楼主:

找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