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低了-30度电阻能工作吗

楼主(2011-01-17):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的低温下限很低的,理论上只受超导临界温度及材料热膨胀系数不一致引起的应力破坏限制

网友B:
可以,放心吧。

网友C:
低温对电阻影响远小于高温对电阻的影响。-60度下阻值都变化不大

网友D:
太低了以后不是电阻撑不住,而是焊锡低温下开裂掉了。

一般焊锡到-25度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A:
有低温焊锡,以前做对讲机,要过-35度这一关

网友E:
你看的资料肯定不全,规格书中都有工作温度范围的,-30不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