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触点的灭弧处理(110VDC/2A,110VDC/400mA)

楼主(2011-01-17):
大家好,

      请教下大伙问题,关于继电器触点灭弧处理的。
      1.继电器型号:tyco-SR6A6L10
      2. 继电器触点两端,110VDC,2A;和110VDC,250mA两种信号
      3. 负载为感性负载,现在想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加RC进行灭弧处理,像我这种应用,R/C的值一般能够取多少啊(经验值);理论上有没有什么选择依据啊,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感性负载按最大工作电流算,切断的瞬间,感性负载输出电流给电容充电……

现在你可以考虑电容的耐压、容量了

楼主:
谢谢 mohanwei的回答

我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电阻电容 值以及连接方式的选择。

我现在所了解到的是电容的作用是抑制电感性负载放电时的过大电压;电阻的作用是吸收电源启动时的电流;不过这个值如何的选择,自己还是很模糊,我自己在考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