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仪器可产生噪音干扰?

楼主(2011-01-17):
我的一个设备。类似程控交换机,需要两方通话,在实际环境中,经常遇到各种干扰,造成通话噪音大,我想购买一台可产生模拟噪音的仪器,什么样的仪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有噪声发生器,也可用三极管的发射极反向击穿来产生广谱噪声

网友B:
白噪声信号发生器。

网友:
说个简单的办法,找一段噪声的音频文件在MP3上播放。
这个办法容易实现,但是不能定量输出,也就是显示输出信号电平,可以通过调节MP3的音量改变输出电平,对于调试音频设备应该够用。

网友C:
音频噪音

网友D:
继电器频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