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滤波器的疑问

楼主(2011-01-17):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是抽头吧

网友B:
无源滤波器谈不上什么加不加电源的,其一段与电源相连并不能说明是给滤波器“供电”。另外,如楼上所言,不要将变压器误认为滤波器。

网友C:
4楼说的对

楼主:
晕,网口滤波器啊,就是连接网络芯片与网口的,
既然不是用来供电的,那请问接电压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滤波器本身是无源器件,电源和地对交流而言是等效的,有时也通过滤波组件来为其它电路供电或提供偏置,比如低通放大器等就可以这样。另外,从网络芯片出来到网口用的是变压器。

楼主:
那这个变压器到底是有源器件还是无源器件啊,为什么有的接的电压,有的没接呢

网友D:
变压器属于无源器件

楼主:
那为什么 看到有成熟的产品上有给网络变压器加电压呢,不解,请解答一下,谢谢乐

网友E:
呵呵我理解,不需要加电源也能完成特定功能的,是无源器件;必须加电源才能完成特定功能的,是有源器件。
当然无源器件也可也加电源。
比如电阻,就是典型例子。
作为信号分压、限流、耦合,它不需要加电源;
但是不排除他作为信号上拉的时候,需要加电源;但是不能以这个时候加了电源就认为是有源器件。
同样,二级管可以直接作为信号包络线滤波、电平嵌位等,是无源器件;但是三极管作为放大器件,必须要加电源,所以是有源器件。
假如,网络变压器,可以直接把信号耦合过去而不需要额外加电源,那就是无源器件了。

网友F:
你是说的网口这边还是芯片这边?芯片这边一般是给差分信号一个直流偏置;网口这边应该是POE了,也就是通过网线给终端设备供电。

网友G:
概念混淆

网友B:
有源器件是晶体管、集成电路之类,变压器是无源器件,电容电阻都是无源器件,但往往接在电源上,区分有源无源是根据器件本身的特性而非根据是否接到电源上来判断。

楼主:
已经知道了,网络滤波器本身是不需要电源的,外部接进来的电源其实是给差分线对提供电平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