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外接器件的选择和电流关系

楼主(2011-01-17):
前两天我用7805做电源给热敏打印机供电,结果提供的电流达不到要求,今天把7805改成lm2576,按照手册上选择外接器件,但是仍然不能打印,如下图。后来又把CIN并联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结果可以打印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跟电路设计和元件选择是有关系的,要特别注意PCB的设计,器件手册中有详细介绍,同时储能电感要满足指标,包括额定电流、工作频率等均需满足。

网友B:
这个问题, 可以看LM的DS, 里面有纤细的计算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