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多大电流时,7805会比较烫,这时加散热片

楼主(2011-01-17):
请问:输入多大电压,输出多大电流时,7805会比较烫,

这时加散热片

网友A:
自行用W=I×U计算,初中物理就讲过。

网友B:
呵呵,7805的标称电流是2A但是实际是到不了的,要到2A的话要保持稳定的室温,你认为单独加散热片能做到吗?小弟以前帮个SB老板做过一个SB电路,;P老板居然认为他的没错,我就只有将就了,他将2快7805并联后作1A+1A,但是实际电流太大,热量太大影响IC工作稳定性能,建议超过600mA就加散热片了,但是电流太大的话还是换电路吧

网友A:
7805的额定输出电流是1A,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C:
楼上,ST的7805就不是1A而是1.5A的,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C:
TI的规格书标的也是1.5A

网友D:
不同厂家的兼容器件,某些参数会有区别,记得一个经验数据范围就可以了,实际应用用中太接近这个值时,都需要去查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老板以前也是这样,用两块7805并联供电。实际,两块7805输出电压有小的差别,其中一块火烫,另一块冰凉,根本没工作,并没有起到两块共同供电的目的。烫的那块很块就会被烧掉,另一块就开始工作,然后也很快就被烧掉。

我的7805输入12,输出电流100mA时,加的小散热片就已经烫的不能摸了。

网友C:
2楼,你上的是哪个年代的初中物理
我们那个年代的初中物理只讲过P=I×U,没见过W=I×U的。
即使W=I×U也算不出温度有多高,还要加上热阻才能算出温度几度。

网友D:
应该是笔误吧,春哥非圣人,能够逮住这么一条,你踩到狗屎走运了,哈哈,赶紧去趁手气好去买500块彩票

网友F:
9楼:
只不过是用W还是用P表示功率罢了。用哪个字母来表示纯属习惯,并没有规定。

网友C:
找到原因了,原来不是笔误,是习惯

网友D:
这个小问题上面,长期不用还真不大注意,俺一直不会打得尔塔,也一直记不住电动势用E还是U还是V表示比较好,但并不影响计算结果,也不影响俺能把变压器学的比大多数人好

网友D:
技术书都有一页,列出本书内物理量的符号,如果某人写一本书,要把电压用shit来代表,只要能讲明白道理,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G:
你是不是用东西前没看说明书呀

网友H:
胖蚂蚁太逗了, :lol

网友H:
技术书都有一页,列出本书内物理量的符号,如果某人写一本书,要把电压用shit来代表,只要能讲明白道理,应该还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D:

:lol :lol
:lol :lol

网友I:
这还有考虑输入电压。

网友J:
如果想靠并联 提供大电流的话 那必须两个单电源的参数一致哟 不然的话 会发生很多预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I:
电流到底是往哪个7805跑?内阻低哪个还是内阻高哪个?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最好还是通过实验来确定,7805在电路中近似一个可调的分压电阻,其功率为P=(U-5)×I。
发热量不仅和电流I有关,还和输入电压U有关。

网友K:
关键不在于电流,而是功耗!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如果太大,绝对要注意保护!

网友L:
应该是笔误吧,春哥非圣人,能够逮住这么一条,你踩到狗屎走运了

年底了大家开心开心!

网友M:
楼主的问题最好还是通过实验来确定,7805在电路中近似一个可调的分压电阻,其功率为P=(U-5)×I。
发热量不仅和电流I有关,还和输入电压U有关。
引用 网友N:

说的很对

网友O:
如果不加散热片,1W左右((输入电压-5)*输出电流)就比较热了。

网友P:
输出电流1.5A,散热片大小就得看输入输出的压差了。

网友A:
楼上,ST的7805就不是1A而是1.5A的,去看看器件手册
引用 网友C:

个别厂家的兼容产品规格不同于标准产品时需特别指明,否则依标准产品的规格为依据,这是基本技术常识。有个别厂家的7805是带关断引脚的,和标准7805根本不兼容,忽略厂家信息和完整型号就乱套了,现在甚至还有标明型号中带有7805字样的开关电源,那提到7805时你可以认为就是开关电源么?
非标产品必须给出厂家和完整型号信息。

网友M:
如果不加散热片,1W左右((输入电压-5)*输出电流)就比较热了。
引用 网友O:
[/quot》e]

>0.5W就烫了

网友A:
W是量纲,P表示功率,在此确实笔误,多谢指出。
温度仅考虑热阻是不够的,还要考虑环境温度等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楼主的问题在工程上不是用温度来解决而是根据耗散功率来选择合适的散热片,特定尺寸的散热片有适用的耗散功率范围,这个有手册可以依据,也可以靠经验判断,甚至问问懂行的销售商都可以获知,就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抓住笔误不能表明什么。

网友A:
多片7805并联时不能简单直接并联,需要在输出端上串入均流电阻。

网友Q:
用34063做个小板子,就3个引脚的,VIN、GND、VOUT,直接把7805拔下来换掉,基本没有发热,效果很好;公司原来产品里有好几百个是被我这样改造的

网友R:
测试一下回帖功能

网友L:
不知道1W的热功耗,需要多大的散热器,  嘿.:loveliness:

网友D:
TO-220封装的结到环境热阻为55度/W左右,1W可以不用散热器

网友S:
7805应该有3种版本,对应的型号后缀/输出电流/价格都不同,输出电流=800mA,1.5A,3A/5A?

网友A:
标准的是1A型,注意是额定电流,500mA的叫78M05,100mA的叫78L05,3A的叫78T05等,有些是非标的,比如W7805就是5A的,但不特别说明的话,78xx就是指标准的1A输出型。

网友T:
78H05是多少安的?

网友U:
这个是需要计算的  一般我们的做法是功耗超过0.2W的芯片都需要进行热计算  利用热阻的概念,有时候还要做热仿真。不然你就算知道是要加散热片,又知道加什么样的散热片最适合你呢。

网友L:
不知道1W的热功耗,需要多大的散热器,  嘿.

这问题是这样构思的: 假设7805流过电流为1A,电压差为15V, 即输入是20V平均电压,在7805上产生15W的热量需要散发,假设环境温30度,为保证散热器上最高温度不超过80度时,需要多大表面积的散热器?  :loveliness::loveliness:

网友L:
或者说散热器小时,热阻比较大,不能足够散热, 散热器是一种"负阻"器件,多大的散热面才能得到想要的"负阻值";P

网友L:
我想.LZ真正的意图,应该就是怎么设计散热器的"负阻"吧.

网友D:
恭喜楼上,你把老牛给干掉了

网友V:
7805个体原件也有差异,并联实际上不能达到真正的并联。

网友L:
蚂蚁,客气.
蚂蚁的功底不是那个人可以干掉的.:)

网友W:
不知道楼主是哪种封装的7805,封装不同额定电流也不同的!

网友A:
78H05是多少安的?
引用 网友T:

78H05是5A型的标准型号。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种封装的7805,封装不同额定电流也不同的!
引用 网友W:

封装不同且额定电流不同的78系列稳压片的型号也不同,不能一律简称为7805,必须给出正确的完整型号如78L05、78M05、78H05等等。

网友X:
究竟是人的事还是鬼的事

网友Y:
用三mm厚的散热片以每1vA一个平方厘米来配散热片,最大电流不超过1.5A

网友Z:
7805正常六七百毫安的话,就需要散热片了,要是正常一两安的电流,建议还是换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