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怎么测量

楼主(2011-01-17):
我给采购写的单子,让他们去找zigbee的天线,告诉他频段是2.4G的
然后,他们给我在赛格找来了····
我现在想测试一下这个天线,请问大侠,该怎么测试呢?
用频谱仪吗?
怎么测试呢?大侠指点一下哟
这个天线是无源的
要是有源天线的话,该怎么测试呢?

楼主:
我不想直接接到板子上去,我就想试着自己来了解天线和频谱仪的·
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A:
天线应该用网络分析仪之类的吧。。 哥没弄过。 求大牛解释

网友B:
接上去测距离吧,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人家柜台只是拿钳子随便给你掐一个,看过你就知道了……:lol

网友C:
真正的测试要讲究数据,这只能用天线测试仪,非专业公司是没有必要配备这样的昂贵设备的,可以用带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定性的测量,也可用通过拉距离的办法来进行比较,这些方法只能得到相对的好坏比较结果和获知一致性的程度,并不能取得真正实际的天线指标。

楼主:
真正的测试要讲究数据,这只能用天线测试仪,非专业公司是没有必要配备这样的昂贵设备的,可以用带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定性的测量,也可用通过拉距离的办法来进行比较,这些方法只能得到相对的好坏比较结果和获知一致 ...
引用 网友C:

天线测试仪我这里没有
频谱仪我不是很熟的,我感觉是带跟踪源吧,我这频谱仪的型号是N9020A,安捷伦的
然后,还有一台网络分析仪,
就这两台仪器的话,能测出来吗?

网友C:
网分可以间接测出一些数据,需要后期计算的,但不能代替天线测试仪。

楼主:
网分可以间接测出一些数据,需要后期计算的,但不能代替天线测试仪。
引用 网友C:

用网络分析仪测回损?

网友D:
天线用网络分析仪测量谐振点、阻抗、驻波比等,超级方便

如果测试方向图和辐射效率,那只能配合天馈线测试仪了

只是网络分析仪不是一般的贵。

楼主:
怎么测呀,大侠
我刚刚拿了一个无源天线来试着测
用网分,调到S11,然后CALL
先是short,然后open,接着LOAD
那一个原装的天线做参考值,结果发现,这个天线接上去,和open一样的效果,根本没变化
:L

网友E:
不用测,接上去能满足你的距离要求就可以了哈
天线一般要做成50欧,还要频段,增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