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个手持机,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1-01-17):
初步的想法是使用2.8寸的TFT,支持带8M存储器,支持各种无线模块扩展,
支持蓝牙,使用时间超过5小时.另外,后期可通过扩展卡,来支持ISP下栽各种
单片机,通过JTAG口写ARM,简单的逻辑分析,RS485与CAN的现场测试.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

网友A:
貌似,眼熟。
用什么平台的?我们这里也在准备一个类似的。

网友B:
无os,裸奔型?

楼主:
确认要裸奔.因为定位于轻量级的应用,所以,WIFI,3G,数据库,等就不需要考虑了.
直接成本控制在300RMB以下.

网友C:
能搞到资料的话,买个MTK山寨机……

楼主:
现场用的,MTK不好吧,再说山寨机没有工业级的

网友C:
把接口保护好,没有什么问题的。握在手里,就不用考虑什么工业级了,除非是握在机器人手里:lol

网友B:
如果没有os的话,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就像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46771882
感觉傻子才会买。

网友D:
B哥砖家

外壳呢。。。还有外插卡

楼主:
板子出来了.

网友E:
不知道LZ用的是什么片子,想法挺好,也挺实用。要是门槛不高,我也想掺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