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sb转JTAG

楼主(2011-01-17):
我知道usb有四根线,D+,D-,grd,vdd,JTAG一般是TDI,TDO,TMS,TCK,USB转JTAG有关协议怎么弄?我看到并口转JTAG可以直接选择线对接,我想USB转JTAG应该不是具体转吧,应该有关协议的转换吧,想弄清楚协议怎么转,菜鸟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只知道一般的仿真器是JTAG接口,与单片机互联,USB接口与PC互联,还真不知道usb直接转JTAG有什么用。

楼主:
我来看贴了,首先谢谢楼上的,还有高手帮忙吗?暂不结贴。

网友B:
咱能买个JLINk拆开研究下不?

网友C(2011-03-02):
没做过,坐等高手

网友D:
这不是JLINK吗?

网友E:
要不?有现成的。。。
还可以提供PC上的库

网友F:
用带USB的芯片自己编程即可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编程需要什么协议吗?

网友F:
协议肯定不会公开,自己逆向吧

网友H:
:不懂,但是也需要热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