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斩波电路原理疑惑,求大侠解答

楼主(2011-01-17):
各位大侠,
   看到一个电路图,里面用基本元件搭建了一个斩波开关电源,输出为5V。思考良久,不明白其中TL431是如何工作的----
     1,“输入电压接通瞬间,由于输出电压降低,TL431的阴极K处于高电平,因此两三极管导通。”
     2,若输出VREF+R7/(R7+R8)<R6/(R5+R6)VO  则阴极K变为低电平TR1,TR2同时OFF。
     附图如下,求解答,感谢!

网友A:
TL431数据表中的那个自激BUCK?

网友B:
见到图才好说。
同意蚂蚁的猜测。

楼主:
请赐教,感谢!

网友A:
3楼的图,原则上可以起振,但RES1太大,TR2得到的基极电流峰值有限,带载能力十分有限
TL431的阳极接一个R8,引入滞环的想法非常不错。

楼主:
感谢楼上,
1,“输入电压接通瞬间,由于输出电压降低,TL431的阴极K处于高电平,因此两三极管导通。”
   这话中----输入电压降低?指的是电路开通瞬间VO=0?  如果VO=0,那TL431阴极为什么处于高电平?
  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源于我对TL431的理解不够透彻。是不是R7,R8的系数决定斩波的幅度呢?

网友A:
R7,R8分压加到阳极,是正反馈,反馈系数很大程度上决定此电路的开关频率

楼主:
感谢PowerAnts.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R5,R6本身对TL431来说就是正反馈,当R5电压上升,则TL431吸入电流上升,从而关断开关管。
  R8上压降的上升正是加强了这种反馈?因为R8上升,则R5上压降也要跟着上升,从而强化正反馈。

网友A:
R5,R6是引入负反馈,过程是:当输出电压下降,则TL431阴极电压上升,两个三极管导通,电感电流线性上升,导致输出电压上升。
R8上的电压则是正反馈,过程是:当三极管导通,则R8上的电压稍抬高些,使TL431的输入电压降低,TL431阴极电压更高

楼主:
POWERANTS  TKS!
   对TL431,VREF端对其内部运放为正反馈,我认为。
  R8电阻的分析受教,感谢!

网友C:
不明白,求解!!我画的电路图有错吗?起不了震荡啊,和后面那个图效果一样啊,是我画错了吗?求解

网友C:
不要沉啊,顶一下,求解,学习

楼主:
怎么和我图一模一样?

楼主:
R19是2.2K?22K?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是22k,我试过2.2k也行,具体看分压就可以看到,就是抄你的图来仿真的,但是没有出效果,为什么呢?

楼主:
2。2K可以通过仿真,而22K不能通过仿真?楼上。

楼主:
请问用何软件仿真呢?PSPICE?

网友C:
都能,PSPICE仿真的,但是不能震荡啊

网友A:
是不是TL431的建模没做好? 用一个电压源+标准运放+BJT代替TL431,也许就振起来了,没玩过仿真,不确定,但猜想这里面的模,就TL431最麻烦

网友D:
振荡?
这个电路能振荡?
我一直以为就出个5V而已的哟

网友A:
不振荡就无法工作在开关状态,就变成线性稳压了,效率太低

楼主:
22K应该不行,因为这时候TL431工作电流只有1MA了,没无**常调节。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去建TL431的模,是原本库里面的,用一个电压源+标准运放+BJT代替TL431可以以后试试,但是这几天突然多了很多工作,忙不过来,弄好的话,我会把图发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