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伟林电源 Infineon IGBT G0839中的G?

楼主(2011-01-17):
请教 伟林电源 Infineon IGBT   G0839  中的G  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最近 采购 买 了  一批 模块 发现 哪个 G是 后来 刻上去 的 ???????

网友A:
有可能是生产批号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生产批号,不然怎么会后来刻上去呢,有打字的,什么的好像,你问问你的供应商不就好了啊。

网友A: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C:
好像IFX的IGBT没这样命名的。

网友C:
如果是第二个字母的G,那么就是single IGBT。

网友C:
在IFX的IGBT命名中,也只有第二个字母才可能出现字母G。

网友D:
假货,翻新打字的,英飞凌一般是2个字母开头,含铅。3个字母的话就代表无铅

网友C:
有可能如9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