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板帮忙推荐一个电流大点的可控硅型号

楼主(2011-01-17):
想用过零触发光耦+可控硅直接驱动单相220VAC压缩机,压缩机功率1.5匹。

呵呵,用继电器体积比较大,而且因为最近铜价等涨的太厉害,适用的继电器价格比较贵,所以想找个办法曲线救国。。。。

考虑到压缩机起动和堵转时电流较大,极限电流大约在30A上下,正常工作电流大约5~6A,电压波动180~264VAC,推荐时还请各位哥们注意到这点。

呵呵,价格也很关键,不过到是可以走走量,一年怎么也能跑跑1KK,如果顺带把过零触发的光耦打包采购就更好了,免得我麻烦。

10分奉上。

网友A:
BTA41,BTB41
40A

网友B:
两个单硅并联,国产可控硅也要10元左右了,买个磁保持继电器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大货,稳定性第一,真有1KK的量,IR也会重视的,建议找IR代理订40TPS12A

楼主:
量是可以保证的,即使不开拓新客户,我们现有的客户群也基本可保证这些销售任务。

30A的继电器价格大约在4块多点。

但30A继电器体积较大,占用PCB成本较高,另外,30A功率差不多要0.9W,占用变压器成本也较高,如果用继电器的话,差不多要1.35W变压器,如果是用可控硅的话,应该0.5W即可。

网友C:
光想着继电器占PCB面积,你有没有算过6A电流流经双向可控硅时8-10W功耗的散热器面积?

楼主:
用两个单向和用一个双向不是更方便嘛?

40TPS12A现在多少钱!?

网友:
推荐过零可控硅光耦继电器。有兴趣可以站内联系我。

网友B:
推荐过零可控硅光耦继电器。有兴趣可以站内联系我。
引用 网友D:

楼上这太占面积,和耗电量了?磁保持继电器只在投、切的时候耗电,而且体积还没那么大。

网友C:
磁保持,可能存在有一个问题,当我在运行时掉电了,再上电无法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B:
背个储能电容,检测到掉电马上切开,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并在投入磁保持时做过零投切,虽然不能真正在零点投入,但避免了在峰值投入,几十安的电容器投入的时候,火花会很小,有些是没有的。

楼主:
能带1.5匹压缩机的磁保持继电器能便宜得了!?

11楼的那个东西估计也便宜不了,嘿嘿,估计是个天价。

网友C:
小叶,还是玩继电器的命,哈哈

网友C:
你就认命吧

网友E:
占PCB面积……陷入盲区了。家电上的继电器、电容很多都是用螺钉打在外壳上的,PCB出两个触点引线出去就行了

网友B:
但过零可控硅光耦继电器,看datasheet中的散热器,就知道要耗掉相当一本分的内部空间和电能,在新能耗标准下,这过零可控硅光耦继电器的能耗也是问题吧?

网友:
能带1.5匹压缩机的磁保持继电器能便宜得了!?

11楼的那个东西估计也便宜不了,嘿嘿,估计是个天价。
引用 楼主:

   下午我去问了下价格,完全是天价。家电产品没有几个用得起那玩意。还是想办法用继电器解决吧

网友F:
同样老王说的:
这种地方可控硅不如继电器
引用 网友G:

楼主:
占PCB面积……陷入盲区了。家电上的继电器、电容很多都是用螺钉打在外壳上的,PCB出两个触点引线出去就行了
引用 网友E:

非PCB安装的继电器,价格差了不少,呵呵,还是装在PCB上比较好啥。。。

昨天把需求函发给瑞萨、ST、NXP等可控硅厂家的代理商,让他们先提供解决方案和报价。

昨天也已经把宏发的人约过来谈了,呵呵,两条腿走路吧。

网友:
想用过零触发光耦+可控硅直接驱动单相220VAC压缩机,压缩机功率1.5匹。

呵呵,用继电器体积比较大,而且因为最近铜价等涨的太厉害,适用的继电器价格比较贵,所以想找个办法曲线救国。。。。

考虑到压缩机起动和 ...
引用 楼主:

不是铜涨得厉害,是近一年以来,几乎所有国外的继电器厂家都缺货,有的型号订单甚至排到2012年。宏发,三友等国内厂家,占了很大以前国外企业的市场后。产能跟不上啊。你现在给他定单,他不一定敢接招的。呵呵。

楼主:
宏发会优先保证我们的供货。

供货虽然有时候也有点小紧张,不过总体来说,他们的分公司的库存计划都做的不错,合作8年还从没断过我的货。

呵呵,即使在2010年那么紧张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