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TC唯一序列号加的解密方法

楼主(2011-01-17):
宏晶现在出的很多IC都有唯一序列号, 那么这个序列号就有两种做法,1是 光刻时生成,,2是后期固化ISP程序时生成,  如果是后者说明宏晶有专用的烧录器来烧录ISP程序,同时生成序列号,   那么用序列号加密就非常危险了,  **方法是解出MCU程序和序列号,让宏晶制作出一样序列号的芯片,   或者**出他的原始烧录时序,自己制烧录器, 大家觉得是否可行.

网友A:
加密是个头痛的事。。

网友B:
1是 光刻时生成
如果是这种方式那就是无敌的,无解

第二种完全就是不堪一击!

网友C:
光刻一样有解,你光刻,那别人生产个flash的,产生的效果跟你光刻的一样。你说呢?!

网友D:
前段时间还觉得有兴趣研究这个,现在觉得那都是为别人做嫁衣的事情,回帖拿分走人。

网友E:
呵呵,只能提高**成本。

网友F:
不可能是光刻的。

网友G:
只有系统才可能无法**。。。单个芯片只是**成本的问题。只要**成本够高就好了。

网友H:
光刻的一样可破。把BIN反编译后找到相关的程序屏蔽掉。像PC软件加密狗一样能破,只是有没有高人去做。

网友I(2013-12-27):
原厂是不会做**自己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