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虾,信号与系统这门课要怎么学呢?

楼主(2011-01-17):
我们下学期要学这门课,听说这门课对电路设计很重要,所以来请教下各位

网友A:
关键点:

处理对象——线性时移不变系统。
处理方法——时域、频域(S域)及其关系(变换)

所以,显见需要相关的一系列数学知识。

楼主:
数学基础我还是有,那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信号与系统》严格来说就是研究随时间演化的“函数”的。如果直接分析此“函数”,那就是时域分析。虽然是研究“系统”,但也并非是任意系统,必须加以一定的限制。《信号与系统》所研究的通常是线性系统,另外不应该有特定的时间原点(即平移时间的话,系统特性不变),此乃线性时移不变系统。此类系统模型相对于数学中的线性常微分方程,具有相当成熟的理论描述和求解方法。

虽然理论上线性时移不变系统在时域上求解没有问题,但毕竟是求解微分方程,而且通常信号的特性参数直接反映在频率特性上。因此,催生出另外一套分析方法——即频域分析法。线性时移不变系统到了频域后,其就基本变成了代数问题。相比时域来说,求解要方便许多,而且可直接得出信号的频率特性。问题是否真的如此简单了呢?否。现实存在的信号都是时域的,要在频域分析那就必须建立起时域和频域间的桥梁——各种变换。这些变换的数学物理特性是学好《信号与系统》的关键。当然要理解这些变换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如《复变函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