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和7660使用问题

楼主(2011-01-17):
1、这个是34063产生负压的电路,头一次用它来产生负压,但是-6V电压能有500mv的干扰,不如倍压时电压稳定,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我打算用这个负压给几个运放供电。

现在看来是不行了,这个跟布线有没有关系,电路对吗?

2、这个是7660电路,这个比较简单,我想问问,用这个片子给2个324,2个358运放供电行否,运放的输出直接给单片机,应该说是轻负载

3Q

网友A:
(1)
34063 没接输出电容么??
(2)就看你-6V消耗的电流大不大了。 开关电容的特点是负载越轻效率越高,波形也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有电容的,只是靠近运放电源处

网友B:
500mv的纹波肯定是你的电路有问题.我做的一般100mv这样.加大滤波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