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隔离?

楼主(2011-01-17):
我想把24V输入然后得到5V输出,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隔离开,也就是不共地,想用开关电源模块,但是成本太高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做到两路隔离,自己用UC3843这样的芯片搭一个电路行吗,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完全可以,如果24V稳定,甚至可以不需要PWM,用自激推挽就行了

网友B:
变压器和光耦隔离

网友A:
如果只是隔离,基本上都不需要光耦,用电子变压器即可

网友C:
做一个小反激,PSR控制也可以。

网友A:
那个最简开关电源,用在这里倒是十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