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型

楼主(2011-01-17):
想选一个多通道的运放(通道数》2),带宽增益积不小于4MHZ,对精度要求不高(非仪表测量),要求价格在¥1内,请教各位,有否合适的型号推荐?

网友A:
NE5532,差不多。

楼主:
NE5532供电超过5v了,有没有不超过5V供电的型号推荐?

网友B:
http://www.national.com/cat/index.cgi?i=i//4:n//95//4.00//4000.00:n//257//0.9//5.00:n//41//2.00//4.00

网友C:
1元以内,价位能高点吗?TLV2462是个不错的选择,TI杯时用过不错。

网友D:
这个要求、这个价格,还真不好找!除非是华强北的水货(或者翻新货)。
给你看几款圣邦微电子的运放,品质绝不输于同等级的TI\ADI\NS\ON\ST\Microchip等欧美大品牌的,而价格和交货期就好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