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对地接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1-01-17):
如果需要给单片机的IO直接接电容到地,一般最大可以接到多大?主要担心电容用大了电平发生变化时,比较大的电流会持续过长的时间而对单片机产生破坏。

网友A:
要看IO的热容量,可以转换成类似单次不重复脉冲耐能及重复脉冲耐能的指标,这个值得研究

楼主:
单片机一般没有这个指标,所以想看看大侠们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B:
看用这个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要求一般不用加电容

网友C:
这要看楼主的IO用途、外电路和IO的参数,没有前提无法确定。

网友D:
不同的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不一样
如果I/O口长时间直接接地拉低都可以的话,接再大电容也没关系

网友A:
我们这边曾经有一个人在IO上挂了100uF来作放电,结果挂了,改成1uF就没问题。

网友E:
1UF也有可能挂的,要看输出频率了。
有些芯片,一直对地短路也没有事,和内部驱动能力有很大关系。

楼主:
我估计我用0.1UF挂不了,看波形上升速度要和下降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F:
一般都用10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这么用
用习惯了
我就以为是简单的滤波

网友E:
一般这么处理:
如果作为输入,电容大小对MCU没有损坏作用。
如果作为输出,建议电容不要太大,最好用RC滤波。
可以想像,如果输出100KHz方波,驱动105的电容,增加的电源电流就不少,更不用说对GPIO的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