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电压,无中生有?

楼主(2011-01-17):
各位前辈,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先看图如下:

图中最上边的PCB除了和采样电阻相连,没有和其他的连接,这个时候按图示方式通直流电流10A,图中最上面的PCB与中间的PCB之间的采样电阻两端居然会有电压产生,测量了三个位置电压值各不相同,保持表笔的方向不变,用两个表笔测①-①之间的电压是0.4mV, 测②-②之间的电压0.01mV  测③-③之间的电压是-0.6mV,虽然电压值很小,但是经过查分放大还是很可观(这里差分电路已经断开了,没有连接),最最奇怪的是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请教各位前辈,是因为旁边的电路直流10A电路感应出来的吗,但是产生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注:1、万用表精度很好,泰克的台表,6位半。
2、PCB上开了窗,有镀锡
3、电流10A由恒流源提供
4、用交流当再测上述电压为0mV
5、板子的位置和电流方向和图中的相符合
6、采样电阻阻值为10毫欧

请各位指点一下,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绿色部分(PCB)是有电阻的,虽然很小。
把中间那块板1与2、2与3之间画上电阻,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这个我很认同,也说的通,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从电流的入口飞了一根铜线直接到中间PCB的远端,希望能分流一下,让这种小电压值再减小,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铜线挺粗的……

网友A:
不知道你上面那块板是做什么用,可能有多大电流。
如果上面那块板没有电流,中间那块板将铜箔改成这样的形状,开一条缝,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也要走电流,大概12A,其实下面那块PCB要走30A的电流,这里为了测试,只让走了10A,考虑功耗问题,采样电阻取得很小,电压用差分放大30倍了,所以产生了问题,精度受到影响了……

maychang那里切一下是不是会对过PCB的电流能力有些影响呢?

网友A:
切条缝,当然对上面那块板通过电流能力有影响。

上面那块板也要通电流,那只能说这是错误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你这么一说,有点感觉是不大对了,请看看下面这种形式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A:
把完整电路,包括两电流的电源和负载,画清楚。否则没法再讨论。

楼主:
下面PCB走电流的时候,上面的那块板没有电流回路,虽然有△R的存在,但是没有电流,应该就没有很小值的电压了才是!

网友B:
加四个电阻(pcb等效),应该能解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表示感谢一下,我先去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A:
没有理论的实验,是瞎碰。

网友C:
我儿子做初一的语文题目。其中有:诸葛亮隐居时从来没有打过仗,为什么一出山就会指挥打仗?
这样看来,光有经验不行(像刘备之流),首先要有理论基础。

对于模拟电路,大电流小电阻的采样非常讲究,需要理论模型,需要布线技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地自容……请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过来给点意见就很感谢。

网友A:
电流采样电阻(分流器)应该有四个端子,两个电流端子(一般较大)和两个电压端子(一般较小)。在电阻体上,电流端子处于较内部位置,电压端子处于电流端子之外。这是物理学家开尔文首创,故称开尔文接法。
电流端子用于引入电流,电压端子用于引出电压。
电压端子位置在电流端子之外,所以没有电流流过电压端子(非常小,仅仅是测量仪器所需要的电流),电压端子的电阻不会产生压降。
你的测量电路也是一样,电压端子应该处于电流端子之外,而且电压端子上不应该有电流。

10楼的图是正确的,但中间那块板未画出电流分布,还是不够直观。

网友A:
电流在一个面上(如中间那块板)的流动需要看成流线的分布。有一小部分电流流经图中的电阻(实为铜箔),产生了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和电压是分开的,电压采样线从采样电阻中间取,直接接到差分放大了。但是测量图上面板的电压时,差分放大电路和采样电阻断开了

网友A:
建议这样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理解是否会有什么不妥呢? 上面那块PCB的采样电阻的电势和电流入口处的相同,没有电流,所以没有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比如按照下图的取样方法,两线之间有压差0.5mV,如图,那么这个电压就作为差模电压被差分放大器放大了,但是按照取中间线的方法,虽然也有差模电压,但是应该比0.5mV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大侠的图示可以看出:中间PCB板的等效电阻要大于10mΩ的采样电阻,才会出现图示的情况,电流走了一条阻值小的路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PCB板的等效电阻真的会有这么大吗?请指教!

网友A:
22楼:
电路板电阻不必大于采样电阻。
1欧电阻与100欧电阻并联,100欧电阻中也有电流,很小而已,但并非没有。

楼主:
有没有大电流小电阻采样的相关书籍资料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由大侠的图示可以看出:中间PCB板的等效电阻要大于10mΩ的采样电阻,才会出现图示的情况,电流走了一条阻值小的路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PCB板的等效电阻真的会有这么大吗?请指教! ...
引用 楼主:

0.4mv/10A =0.04毫欧,也不大吧.  100块这样的线路板串联起来也才4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maychang前辈,按照您的分析,问题得到解决,确实是PCB的过电流时产生的小压差造成的,后来是让电流单独由一个支路到图中下面的PCB,情况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