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38 下载问题

楼主(2011-01-17):
为什么写好的程序要反复下很多次才下的进单片机里面,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求达人相助!

网友A:
用了n多LPC900系列,没有这个问题,你是ICP下载吗?
连电路图都没有,谁能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就是ICP下载 现在把图贴上来 大家帮看看

网友B:
下载时去掉供电LPC938的LDO,以后画板在LDO输出后面接个肖特基二极管。
上面只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C:
LPC900编程时,要给MCU下电,然后上电,所以单片机编程时,电源引脚一定要与电路的其它部分断开,只接编程器,电源引脚上不能有电容的哟,一个104就会搞得不稳定。
单片机的PDA引脚是编程时,芯片的信号输出引脚,PCK是时钟引脚,都最好与外围器件脱开。RST引脚也要脱开来,只接编程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达人的解答~~~我的原理图好像没问题吧  我也是按照楼上几位说的方式来下载的啊~~下载问题的编程校验都可以通过,但是程序不按照我写的程序来执行,要重复下载很多次后才会按照我程序要求的执行,对于这个问题还请大家帮忙出出注意~~

网友A:
那说明下载是OK的,只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或者编程选项有问题。
你在一楼的描述完全是错误的,误导大家。
你把编程选项检查一下。

网友A:
另外,ZLG要求下载相关的GPIO要和外电路断开,电源滤波电容要小。
实际上,你可以想办法,合理设计电路,无需跳线断开,电源滤波电容小于10uF是没有关系的,LDO输入前面加二极管隔离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在LDO后面串联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