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1-01-17):
现在用运放采样电机电流,传感器是霍尔的,50A对应25mA.现在用运放采样时电机老是运行的不稳,零速时,电机的速度也在跳动,感觉像是电流采样不准,但是单独接个电源芯片的1.2V用DSP仿真却是准的。这个运放采样的电路用其他传感器采样的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思路。

网友A:
先说清楚,对电流采样后是否有反馈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是的,是闭环的,根据电流来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A:
那么,最可能的是反馈参数不合适,产生超调。

楼主:
一样的参数,用别人的板就是好的,感觉先是硬件的问题吧,电机会啃啃的响,零速的时候电机速度也在波动,参数的话是后续的事了。用钳表测UVW电流也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