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3脚和4脚并一个105瓷片电容,对光藕有损害吗?

楼主(2011-01-17):
光藕3脚和4脚并一个105瓷片电容,3脚接地,4脚上拉一5.1K电阻到电源24V,4脚输出高低电平 .当触发光藕导通时(触发脉冲10MS),电容通过光藕放电,对光藕有损害吗?

网友A:
请楼主注意,光耦型号不是一种。
单光耦也有四脚、六脚、八脚……

网友B:
由于光耦的导通电流不会太大,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你可以先做可靠性测试。
反复充放电,光耦会受到冲击,可能瞬间过热。
电容的放完的能量是E=C*U*U/2,应该不小了。

楼主:
我用的光藕是817,用两天了,末发现异常.但我担心时间长了会损坏光藕.

楼主:
今天叫人做可靠性测试,反复充放电,如果连续三天三夜没问题,是否就一定可靠呢.

楼主:
电容的放完的能量=0.000001*24*12=0.000288.放电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B:
电流可以实际测试,和输入端的电流、电流传输比有关。可以大致估算。
瞬间功率是24V乘以电流,假设电流10mA,是240mW,已经超过最大功耗了。
但是瞬间允许功耗是多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平时3 脚4脚不加电容时为5MA,加电容时,放电电流不好测试啊.

楼主:
通过光藕的电流为电容放电流加正常口的电流之和.(正常口的电流5MA)不能以5MA*24V吧?

楼主:
IF 50 mA
IFM 1 A

楼主:
有点够呛啊,不加电容,有干扰啊。

网友C:
电容太大了,一般滤除高频用1000p就足够了,怕干扰的话在光耦前端再加一个

网友D:
问题不大,光耦是电流控
副边接再大的电容,电容放电也不会大于Ib*CTR的

你3、4角加一个电容,如果是抗干扰考虑的话,是有问题的。

光耦关断的时候,RC起作用。光耦导通的时候,只有C起作用。

所以如果光耦一直关断,突然来个导通干扰,那么是滤不掉的。
如果光耦一直导通,突然有个关断干扰,你的RC才起作用

网友E:
关键看你触犯频率啊,10ms不会积累热量,关键是,一秒有几个10ms

网友E:
13楼说的在4脚和电容之间在串连一个较小的电阻如何?

网友B:
5mA的原因是24V/5K的限制,如果有电容,就不是5mA了。
自己想想吧。

楼主:
问题不大,光耦是电流控
副边接再大的电容,电容放电也不会大于Ib*CTR的

"你3、4角加一个电容,如果是抗干扰考虑的话,是有问题的。

光耦关断的时候,RC起作用。光耦导通的时候,只有C起作用。

所以如果光耦一直关断,突然来个导通干扰,那么是滤不掉的。
如果光耦一直导通,突然有个关断干扰,你的RC才起作用"
出现的问题是:光耦3脚接地, 4脚接PLC中断输入计数模块.4脚平时是24V,当有触发脉冲来时,光藕才导通.光耦平时一直关断.当有电机开启时,而没有触发脉冲来,光耦4脚有一个电压为15V时间为250US的干扰.(没有干扰应该一直24V).误引起PLC计数了.加入一个105电容可以了,运行三天无事,但担心长期这样,电容放电,光耦会不会损坏.

楼主:
出现的问题是:光耦3脚接地, 4脚接PLC中断输入计数模块.4脚平时是24V,当有触发脉冲来时,光藕才导通.光耦平时一直关断.当有电机开启时,而没有触发脉冲来,光耦4脚有一个电压为15V时间为250US的干扰.(没有干扰应该一直24V).误引起PLC计数了.加入一个105电容可以了,运行三天无事,但担心长期这样,电容放电,光耦会不会损坏.

返回列表

楼主:
"mmax发表于 2011-1-18 08:2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3楼: 本帖最后由 mmax 于 2011-1-18 08:33 编辑

问题不大,光耦是电流控
副边接再大的电容,电容放电也不会大于Ib*CTR的

你3、4角加一个电容,如果是抗干扰考虑的话,是有问题的。

光耦关断的时候,RC起作用。光耦导通的时候,只有C起作用。

所以如果光耦一直关断,突然来个导通干扰,那么是滤不掉的。
如果光耦一直导通,突然有个关断干扰,你的RC才起作用
"
抗干扰很明显,就是担心损坏光耦.mmax大侠,认为问题不大?理论上如何说过去呢?

楼主:
"gx_huang发表于 2011-1-18 12:3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7楼: 5mA的原因是24V/5K的限制,如果有电容,就不是5mA了。
自己想想吧。 "

gx_huang大侠,您认为加了电容,电流有多大呢?

楼主:
21楼: "gx_huang发表于 2011-1-18 12:3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7楼: 5mA的原因是24V/5K的限制,如果有电容,就不是5mA了。
自己想想吧。 "

gx_huang大侠,您认为加了电容,电流有多大呢?

在光藕3脚串加100欧电阻接地,电容接在光耦4脚和地上.发现当光耦导通时,接和不接电容105,电流变化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
分析比较复杂:
1、首先光耦的导通速度一般比较慢
2、其次假设输入10MA,传输比100%,则输出瞬间最大电流是10mA
对于达林顿输出的光耦,传输比大,输出能力大,如果你串联100欧姆电阻,极限最大电流就是
24V/100=0.24A,实际上肯定比这个低。
作为批量生产,102-104的电容比较合适,最好串联100-300欧姆电阻。

楼主:
"ssy250发表于 2011-1-18 09:2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5楼: 关键看你触犯频率啊,10ms不会积累热量,关键是,一秒有几个10ms "

一秒最多导通17次.长期使用能坏吗?  光藕817输出的最大功耗为150MW .但不知电容放电时流过光耦的电流.

网友B:
所以,你还是串联一个小电阻,用示波器测试波形,计算一下电流。

楼主:
"mmax发表于 2011-1-18 08:2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问题不大,光耦是电流控
副边接再大的电容,电容放电也不会大于Ib*CTR的"

Ib是指光耦1 2脚流过的电流吗?CTR

楼主:
CTR是指什么?

楼主:
3脚串联一个1欧电阻到地,用示波器看,加电容和不加电容,3脚电压变化很小.

网友F:
CTR:光耦的电流传输比。

楼主:
任何一个元件参数都不少啊,在三脚加30欧电阻应该是没问题了。

楼主:
"mmax发表于 2011-1-18 08:2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问题不大,光耦是电流控
副边接再大的电容,电容放电也不会大于Ib*CTR的"

在24V电压下,加一大电容,功率也超不过150MW?

楼主:
今天在光耦3脚串了一个38欧的电阻到地,发现放电电流为9MA时有500US,在7.5MA时有1MS,5MA时有3.5MS,共5MS(触发脉冲是5MS).短时间超过最大功率,光耦时间长了会损坏吧?

网友G:
38欧姆肯定太小了。光耦或者上拉到电源;或者下拉到地。下拉到电源的做法很少见。似乎也不妥。
1u的电容有点大了。要想滤除小脉冲的干扰,可以加在前级。

网友H:
串接一电阻  再接电容

楼主:
又不是前级干扰,加在前级有什么用呢,串120欧电阻反而有10MA,导通时间小些,500US,再就是5MA,4.5MS.
38欧的电阻到地,放电电流为9MA时有500US,在7.5MA时有1MS,5MA时有3.5MS,共5MS(触发脉冲是5MS).短时间超过最大功率,不知何时光耦会坏.吐血啊

楼主:
请问大家一下,光耦3脚串个38欧电阻对地,是否就一定比不串电阻要好些.(对光耦的损伤)

网友D:
光耦副边耐压一般能到40V,或者80V。所以干扰不会导致电压损坏。
电流损坏?因为光耦副边的电流是受原边电流控制的,不会大。所以也没问题。
前面几楼有人说高频可能会发热,你的光耦导通不频繁,所以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电机启动的干扰只是在光耦关断时候,导致误导通。
正如我前面说的,你加这个电容是可以解决误导通的。
如果后续还有误关断的情况,那么电容就要处理一下。
至于为什么,你把C的充放电过程分析一下即可。

可能你的系统干扰只发生在光耦关断的时候,你目前的方案是有效的。

楼主:
可是瞬间电流有10几个MA,功率24*10ma,超过光耦的最大功率啊,长期下去不会烧坏吗

网友I:
可以很肯定的说光藕3脚和4脚并一个105瓷片电容不会对光藕产生损害。但是因为电容的充放电,接在上面的信号会出现延时。

网友D:
技术交流版有个帖子,我回帖里有篇**针对光耦的 lz看看扫扫忙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15781-1-1.html

楼主:
高,说得好.是要扫扫忙.谢谢了.

网友J:
我怎么感觉你的干扰是从电源端进去的?也就是光耦副边的电源端。你对那个电源的去耦有处理吗?布线是否合理?另外如果并电容抗干扰的话,也有并在副边那个上拉电阻(负载电阻)上的,不过一般比较小,100p~1000p左右而已。

楼主:
是的,是电源端的.没有上拉.因为是PLC的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