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FPGA JTAG 口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01-17):
根据ALTERA官方FAE(现场应用工程师)的强烈建议,请注意不要随意带电插拔JTAG下载接口,否则会损坏FPGA芯片的JTAG口信号管脚。
现象:
在排除了下载线的问题后,还是不能访问FPGA的JTAG口,那么很有可能你的FPGA芯片的JTAG口已经损坏。此时请用万用表检查TCK,TMS,TDO和Tdi是否和GND短路,如果任何一个信号对地短路则表示JTAG信号管脚已经损坏。
原因分析:
我们经常为了方便,随意插拔JTAG下载口,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仍然有很小的概率因为热插拔而产生的JTAG口的静电和浪涌,最终导致FPGA管脚的击穿。
有人怀疑是否是D版的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设计简化,去处了保护电路导致的。但事实证明原装的USB Blaster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我们怀疑是否是ALTERA的低端芯片为了降低成本,FPGA的IO单元没有加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
我们的建议:
请大家尽量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板子和下载线的上电、下电顺序:
上电顺序:
1.在FPGA板子断电的情况下,插上JTAG下载线接口
2.插上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的电缆
3.插上FPGA板子的电源
下电顺序:
1. 断开FPGA板子的电源
2.断开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的电缆
3.断开JTAG下载线接口
虽然上面的步骤有点繁琐,但是为了保证芯片不被损坏,希望大家按照上面的步骤来操作。
-----------------------------------------------------------------------------------------
以上出自网络,具体链接无法得知,以下是我的个人经验分享。
本人设计过ALTERA FPGA的多款实验箱和开发板,客户使用时 每年都有几块核心板需要返修,都是JTAG口无法下载。经测量,JTAG口的几个引脚都出现对地短路的情况。估计是客户使用时带电插拔,造成的损坏。

网友A:
难能可贵的经验分享。

楼主:
呵呵,版主这么给面子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的jtag电路需要加保护了!

网友C:
这个是楼主原创的吗?如果不是,最好给出出处,如果是,佩服楼主的共享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内容已经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设计的jtag 接口电路, 都考虑用tvs 管做嵌位保护。

网友D:
三年来第一次听到这么给力的解释.谢谢兄弟.

网友E:
楼主是大好人

网友F(2011-03-06):
jtag线永远不拔.所以就不会坏了

网友G:
楼主:你好!能不能把你的USB原理图分享一下,我正在搞自己设计USB接口,但是乱七八糟的的问题到处有!谢谢!
yuanlicai0802@sina.com

网友H:
:(看的很头痛。

网友I:
包括很多MCU和FPGA的厂商都不建议带点插拔仿真器或者下载线的。近期使用usb-tap也发现仿真器也不是万能无错的。。。

网友J(2011-04-21):
以前只是作为常识,几种接口是不能带点插拔的。
其中包括JTAG,UART等。。。
几天知道JTAG损坏后的电气现象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