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maychang前辈谈一下如何才能学好模拟电子

楼主(2011-01-17):
在21上看了您的简介非常敬佩,我现在从事的是仪器测量工作,一直想学好模拟电路,看了好多书,但总不得入门,很多东西理解的不深,请您以自己的学习经历给晚辈指明一条学习之路吧,也请推荐一些好书,多谢了。

网友A:
没办法谈。
我不是学电子的。
我的学习过程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本书里面遇到个问题可能到好几本书里面找答案,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
这样的方法,花的时间比系统地学习要多得多,不足为训。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可能请教HWM老师比较好。

楼主:
请问如何才能加深对基础知识比如三极管原理的理解?
看了很多书,总觉得不能深入到本质。
另外现在自己如果从做一些分立器件小电路(比如音箱,收音机等)开始还有必要吗?(基本没动手做过东西)
您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A:
5楼:
“另外现在自己如果从做一些分立器件小电路……”
我认为很有必要。若没有太多条件动手,一部分电路可以仿真。

楼主:
请问如何才能加深对基础知识比如三极管原理的理解?
另外不知道如何分析如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原理图,看例子还能理解。

网友B:
《模拟电子》应该分两块:其一是《电路分析》,其二是《电子学》。前者基于KVL、KCL和基本理想元件的I-V关系,后者基于各种电子器件(基本上是半导体器件)的等价模型基础上的电路分析。

《电路分析》中的理论和方法其实不多,不妨罗列一下

1)KVL、KCL、阻容感的I-V关系

    KVL、KCL、阻容感的I-V关系,都是线性关系,因此存在叠加原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2)节点电压法、网孔电流法

    此二法是求解电路的经典方法,掌握了便就拿到了**电路奥秘的金钥匙。此外还有“星形”和“三角性”的变换关系。

3)戴维南和诺顿等价

    基本简化等价方法,基于线性系统之上。

4)时频域变换

    将上面的理论和方法“复制”到频域,基本完全是平行的内容。

《电子学》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器件模型的集合,至于模型下面的基础不用关心(说实在也没法关心)。这些器件常用的无非就是:二极管,BJT、FET和运放等。必须对这些模型了解透彻才能很好地使用它们。但模型毕竟是模型,和实际器件有不小的差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实践。

网友C:
都这么晚不休息啊--,辛苦了--

网友D:
看书加实践,一次看不懂多看几次,就懂了,还有要实践,实践会加深你对理论的认识

网友E:
看这篇** “一个电子工程师的经验之谈”  http://www.21ic.com/wyzt/200706/19641.htm

许多学电子的学生说模拟技术难学,我告诉他们其实学好模拟技术并不是要学好模拟电子本身。世界本来就是模拟的,所有的物理量都是模拟的,这就是模拟。所以你对自然科学的最根本看法和世界观直接决定模拟水平的高低,也就是物理学水平的高低。我的意见是:不要以为拿着模电书学下去就能有本质的改变,一定要提高对事物的认识和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提高对模拟量的驾御能力。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对概念的感性认识。”

网友D:
11# hartcomm 不看书何来锻炼思维,所以必要看书,就像在学校中,老师、教授总是对我们说这四年中学习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知识本身,但是很多人殊不知,没有知识本身,何来思维,正是拿书上的知识来认识世界,锻炼思维。实践重要,书也一定要读!

网友E:
11# hartcomm 不看书何来锻炼思维,所以必要看书,就像在学校中,老师、教授总是对我们说这四年中学习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知识本身,但是很多人殊不知,没有知识本身,何来思维,正是拿书上的知识来认识世界 ...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我的回复中有不要读书的意思的。:L

网友F:
搞模拟电子的人,不仅仅要和电子打交道,还要和人打交道,更要和生活打交道.:D

模拟,无处不在。

网友G:
maychang前辈确实是经验很丰富.

楼主:
[quote这些器件常用的无非就是:二极管,BJT、FET和运放等。必须对这些模型了解透彻才能很好地使用它们HWM 发表于 2011-1-18 00:58

请问HWM如何才能对这些模型了解透彻?看了不少模电的书,对BJT、FET等还是认识不深啊。

网友B:
to 16L:

所谓器件模型,其实就是一个由基本理想元件构成的小电路。

同样的器件在不同工作环境下的模型有所不同。此外,不同的设计精度也会对模型中某些次要因素有所取舍。

如BJT,一般就认为其是个受电流控制的电流源。这对于普通的设计已经足够了。

另如运放,通常低频分析时也仅将其看作为理想运放。但如果超出相应的范围,就得考虑其他的参数。

通常我们所看的《电子学》书籍,涉及到半导体器件的,都会给出相应的模型和与之相关的参数。这些就是要透彻理解且会使用的。

楼主:
HWM:
请推荐一本模拟电子的书吧,多谢

网友H:
HWM:
请推荐一本模拟电子的书吧,多谢
引用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
康华光主编
每次看到有人问推荐模电的书的时候
我都毫不犹豫地推荐这本

网友I:
把2楼和3楼说的加起来,就是我现在的方法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网友J:
理解理解

网友K(2013-06-09):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谈。
我不是学电子的。
我的学习过程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本书里面遇到个问题可能到好几本书里面找 ...

这世上~~~

外行总比内行强~~~

老爷子不是学电子的,这模电基础根基让俺敬佩~~~

OO不是学机械的,随手画鸭的齿轮让俺雷倒~~~

春哥不是学厨师的,在西安饭桌上大谈美食让俺胃口大增~~~

二姨家,强人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