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D 空气放电操作

楼主(2011-01-17):
关于ESD空气放电有3个问题,请问各位,
1,把ESD枪头靠近‘被测点’约1-2mm时才扣动扳机,这个操作对吗?
2,如果把枪头靠近‘被测点’,还没有扣动扳机就明显出现放电现象(有火花或被测样品重启),这个放电现象我猜:之前操作累积在枪头上,还没有释放的电荷造成的。这现象能算是正常ESD测试吗?
3,有谁能提供ESD相关的操作规范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1, ESD测试有隔空放电与接触放电,前者是先扣板机启动了再慢慢靠近测试点,后者则是靠到测试点上再扣板机;
2, 这个正常;
3, 到安规网上可找到

楼主:
谢谢!!
针对我的第二个问题,我发现即使放电操作后松开扳机,枪头上也可能存在残余的电荷,才会出现不按扳机,枪头靠近测试点也会放电的现象。

我疑问:空气放电实验,在每一次放电测试完成后,是否应该把弧形枪头,还没有释放完的电释放完全,才进行下一次放电。以保证每一次放电的能量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扣动扳机--》靠近测试点--》对测试点放电-->松开扳机---》枪头碰水平耦合板,把枪头上残余的电放掉(释放掉枪头上残余的电荷) ---》扣动扳机........循环
这个操作正确吗?

网友B:
1,把ESD枪头靠近‘被测点’约1-2mm时才扣动扳机,这个操作对吗?
能采用接触放电,尽量采用接触放电测试,什么时候扣扳机,要求没那么严格,测试时也没什么明显差异,可忽视之。
2,如果把枪头靠近‘被测点’,还没有扣动扳机就明显出现放电现象(有火花或被测样品重启),这个放电现象我猜:之前操作累积在枪头上,还没有释放的电荷造成的。这现象能算是正常ESD测试吗?
如果静电枪有良好接大地的话,一般在枪头不会有太多的残余电荷,可仔细检查你的设备。

楼主:
1,把ESD枪头靠近‘被测点’约1-2mm时才扣动扳机,这个操作对吗?
能采用接触放电,尽量采用接触放电测试,什么时候扣扳机,要求没那么严格,测试时也没什么明显差异,可忽视之。
(但事实上,如果先扣再靠近的方式打ESD 能达到10K(原来只有6K))

2,如果把枪头靠近‘被测点’,还没有扣动扳机就明显出现放电现象(有火花或被测样品重启),这个放电现象我猜:之前操作累积在枪头上,还没有释放的电荷造成的。这现象能算是正常ESD测试吗?
如果静电枪有良好接大地的话,一般在枪头不会有太多的残余电荷,可仔细检查你的设备。

从以上两点分析,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的测试仪整套系统就是有问题的,是吗?

网友B:
1、先扣还是先靠近,只有在单次放电测试时才有点区别,如果是连续打10个脉冲的话,影响基本不大
2、可能你的设备接大地效果不佳

网友C(2011-04-06):
记录一下

网友D:
先扣扳机,再由远及近靠近放点位置,直至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