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求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11-01-18):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实现不了,请求各位高手指点,或者高手写一个参考一下
/*******************************
1.由上位机发送1给单片机时,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发2时以2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发4时关闲蜂鸣器。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a,num,benum;
sbit beep=P1^3;
void main()
{
beep=1;
TMOD=0X21;//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1=1;//启动定时器1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SM0=0;
SM1=1;
REN=1;//允许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while(1)
{
if(flag==1)      //串口收到数据标志位变为1
  {
          flag=0;
   if(a==1)
   {
    TR0=1;   //开定时器0
    num=0;   //,新的频率开始,num清0,避免上个频率num累计到新的频率
    benum=4;  //频率的选择
    }
   if(a==2)
   {
    TR0=1;
    num=0;
    benum=2;
    }
   if(a==3)
   {
    TR0=1;
    num=0;
    benum=1;
    }
   if(a==4)
   {
    TR0=0;
    beep=1;
   }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收到数据RI自动置1,手动置0,才能接收下个数据
a=SBUF;       //取走数据
flag=1;       //收到数据的标志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  定时器0初始化
TL0=(65536-50000)%256;     //  同上
num++;
if(num>=benum)       //让蜂鸣器按预定的频率响
{
  num=0;        //
  beep=~beep;       // 取反
}
}

网友A:
硬件优先级没有设置,这里应该把串口中断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主程序里判断a的值这里最好用swith...case...分支判断结构,而且,你判断a的值以后,a的值没有改变,下次主程序执行到这里时,仍然会重装一次数据,以致程序不能按照自己所预想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