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12的驱动程序的问题,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楼主(2011-01-18):
在我的调试过程中,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AD7712控制寄存器写不进去。我拿来一个新的芯片,然后就写进去了。等到你重新给板子上电之后,就发现写不进去。怎么读取控制寄存器的值都是默认值。
第二,在控制寄存器写入成功后,读取AD值,发现,当外部电压为0的时候读取出数值为7FFFFF,然后当电压超过2.5V之后读取数值为000000,只有当电压在0-2.5V时才能读出数。

硬件就是最基本电路,什么都没有。我的控制寄存器写入的数据时0x228146.选择的是2通道,增益为1.范围应该为-10V~+10v才对呀!

下面是我的C代码,MCU是PIC18F4520
void writeAD7712(U32 data, U8 add)
{
        U8 i = 0;
        U8 bitTmp = 0;

        ODATA = 0;
        WDATA();//DATA口改为输出状态

        switch(add)
        {
                case CTRL_REG:
                        A0 = 0;
                        break;
                case DATA_REG:
                        A0 = 1;
                        break;
                default:
                        A0 = 1;//默认处理数据寄存器或者校正寄存器
        }
        RFS = 1;
        TFS = 0;

        for(i = 0; i < 24; i++)
        {
                if(data & 0x00800000)
                {
                        ODATA = 1;
                }
                else
                {
                        ODATA = 0;
                }
                Nop();
                SCLK = 1;
                delaySPI();
                SCLK = 0;
                delaySPI();
                data <<= 1;
        }

        TFS = 1;
        A0 = 1;
        SCLK = 0;
}

void readAD7712(U8 add)
{
        U8 i = 0;
        static U32 tempData = 0;
        RDATA();

        if(0 == _cnt)//开始读取
        {

                while(DRDY);
                switch(add)
                {
                        case CTRL_REG:
                                A0 = 0;
                                break;
                        case DATA_REG:
                                A0 = 1;
                                break;
                        default:
                                A0 = 1;//默认处理数据寄存器或者校正寄存器
                }
                RFS = 0;
                TFS = 1;
        }

        if(0 == RFS)
        {
                if(0 == SCLK)
                {
                        SCLK = 1;
                        if(IDATA)
                        {
                                tempData++;
                        }
                }
                else
                {
                        if(_cnt < 23)
                        {
                                tempData <<= 1;
                        }
                        _cnt++;
                        SCLK = 0;
                }
        }

        if(24 == _cnt)
        {
                static U8 vl = 0;

                SCLK = 0;
                RFS = 1;
                TFS = 1;

                readValue[vl] = tempData;
                vl = ++vl % 50;
                tempData = 0;
                _cnt = 0;

        }
}
void main(void)
{
        RCONbits.IPEN = 1;

        INTCON = 0x00;
        INTCON2 = 0x00;
        INTCON3 = 0x00;

        PIE1 = 0x00;
        PIE2 = 0x00;

        PIR1 = 0;
        PIR2 = 0;
        INTCONbits.GIE = 0;//关闭全局中断及外设中断
        INTCONbits.PEIE = 0;
        initTimer0();
        initIOPort();
        initAD7712();
        INTCONbits.PEIE = 1;//打开全局中断及外设中断
        INTCONbits.GIE = 1;

        while(1)
        {
                if(sysTick > 5)
                {
                        sysTick = 0;
                        readAD7712(CTRL_REG);
                }
        }
}

请各位帮帮忙看看哪有问题~
我的QQ:23158314

楼主:
昨天ADI公司工程师回帖:
对于寄存器不能正常读写,一般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找问题。建议您先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良好,PCB焊接等问题会引起寄存器不能正常读写的状况。您可以先测量一下供电管脚,接地管脚,以及REF OUT输出是否正常。
对于读写寄存器,需要注意的是通信时序,您可以将通信时序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然后与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时序进行一下对比,也可以抓图贴上来一起帮您分析一下。

他所说的我都已经查看了,没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0-2.5V能读出数来还不算,它的数值是反的,理论上讲应该是0V对应0x000000,而2.5V对应7FFFFF吧。但是他却是反的~~

网友A(2012-09-04):
你的问题有解决吗,如果有的话把解决的过程也给出来一下,让大家学习下,谢谢!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是,没写进去呢,我认为是操作时序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A:
我已经写进去并能读出来,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怎么制定校验系数和设定滤波系数这二个参数,标准是什么,在不同的通道切换时候如果系数不同怎么修改和设计的参数,谢谢

网友(2015-05-1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在用AD7710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控制字写不进去,读出的数据时参考电压2.5V

网友D(2015-08-05):
手头刚好有一片拆机的7712,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呢?给个例程参考一下吧

网友E(2018-07-11):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有解决吗,如果有的话把解决的过程也给出来一下,让大家学习下,谢谢! ...

你好,我在论坛上看到您用过AD7712,能否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给我看看,我最近遇到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不对呢,很是奇怪。我用的是STM32采集的,小弟邮箱lanbohesky@126.com,不胜感激

不如另开新帖讨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在论坛上看到您用过AD7712,能否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给我看看,我最近遇到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不 ...

数据怎么不对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在论坛上看到您用过AD7712,能否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给我看看,我最近遇到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不 ...

数据是怎样的

是不是时序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数据是怎样的

是不是时序不对?

是控制寄存器写不进去呢?和楼主的问题很像,您用过吗?可否交流一下?小弟邮箱:lanbohesky@126.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数据怎么不对了呢?

是控制寄存器写不进去呢?和楼主的问题很像,您用过吗?可否交流一下?小弟邮箱:lanbohesky@126.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控制寄存器写不进去呢?和楼主的问题很像,您用过吗?可否交流一下?小弟邮箱:lanbohesky@126. ...

首先要确定硬件没问题,芯片是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控制寄存器写不进去呢?和楼主的问题很像,您用过吗?可否交流一下?小弟邮箱: ...

硬件没问题后,再找找芯片的厂家的FAE

网友A(2018-09-16):
不好意思,项目太久了,这个程序早就不在,没有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