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这种情况买什么样的线材好?

楼主(2011-01-18):
用脉冲恒定电流测差分电压.所以有两根线是走电流的,有两根线是走电压信号的.因为信号比较小,几毫伏,所以想用屏蔽线.
这样的情况应该买什么样的线材?最好能说出线材型号.例如rvsp2*1之类的.

网友A:
去找HI-FI上的屏蔽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线芯粗一点的就可以,无所谓具体型号,当然楼上说的HIFI用无氧铜线当然好,就是太贵。

网友A:
无氧铜不是不吹牛的?俺以前在的工厂代工过先锋、天龙及山水的功放,一百多美金的出货价,出货配的是普通线,与无氧铜对比,没一个人能真正听出来区别

网友B:
多数人是听不出来的,在专门的听音室里用比较法也只是少数资深发烧友能分辨,搁到普通室内,区别就不大了,还不如试着挪挪家具摆摆位置的影响大。

楼主:
线芯粗一点的就可以,无所谓具体型号,当然楼上说的HIFI用无氧铜线当然好,就是太贵。
引用 网友B:

感觉线材影响还是很大的,受分布电容影响大.线靠在一起的长度哪怕只相差5cm都可以看到测量值变了

网友C(2020-08-12):
可以联系我13423302090,我们专业定做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