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锂电池保护板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1-18):
2并4串的电压大概在16以上。请高手指教保护板的工作原理。就是8254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你是要做管理系统?

网友B:
主要是防短路、防反接、防过充、防过放。

楼主:
请指点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啊。呵呵

网友B:
有专用的保护片,基本原理是电压监控,锂电池的各个状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端电压,放反接和短路则是靠瞬态电流检测。

网友C:
这个可以去下载一本锂电池的专著,好好看看它的特性,有哪些宜忌,在此基础上看电路控制原理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芯片的说明都是英文,哎,后悔没有学好英语啊!:'(

网友C:
主要是防短路、防反接、防过充、防过放。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些专用芯片,怎么管得了这么多事。
看过几个,但神秘感一直没有消除

网友D(2011-03-03):
检测电压,过高就关CHG FET,过低就关DSG FET。过流和电路就检测电流呀,通常通过MOSFET内阻或SENSE RESISTOR检测电流,驱动MOSFET。
这种都是用在低端产品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