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传感器简单的标定方法??

楼主(2011-01-18):
自己做了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但是条件有限!标定不知从何下手!
目前手上没有精确的温度计和恒温槽这些!!
不知哪位大侠有没简单的方法可以标定的!!!!
大家商讨一下!

网友A:
网上查PT100的分度表,即PT100在各温度点的阻值,标定时用可调电阻调到需要标定的温度点的阻值代替PT100输入即可

网友:
冰水混合物定为0度,但水和冰要用蒸馏水或纯水,自来水不行。

网友:
业余的简单方法标定PT100,就使用水的冰点和沸点来测就可以了.
测电组值然后和分度表做比较后定级.

网友B:
3楼方法可用

楼主:
如2楼方法那得用高精度的可调电阻了!!

私下做着玩这倒可行!!!也就一两个不费事!

工业级别这样做不得累死啊!!工业上如何标定!啧啧!!

网友C:
一般用电阻箱
冰水混合物和热开水也马马虎虎用,近期正在下雪,刚好有雪

网友D:
用电阻箱

网友E:
简单方法  使用温度计 和 热水 选择几个温度点进行标定
并进行查表 PT100

网友F:
用标准电阻或精密电阻箱,其它的方法不太方便。

网友G:
好像LZ在说标定PT100。
那就需要有
标准的温度和标准的电阻。少了一个都不行。
简单点,精度差点时,前者 冰水化合物,后者用4位半万用表。

网友H:
高精度的电阻箱做设计阶段验证。
产品阶段的型式实验则需要精度比较好的恒温槽和高精度的水银温度计等

网友G:
标准电阻老花钱了,600元算是便宜的。
有个朋友专业制作0.05级标准电阻。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做高精度电阻箱的厂家都如此。
可笑的是,验证0.05级电阻箱用的计量工作也是0.05级的。不知道购买使用者的感想如何?
(小声点:他们都能拿出省计量局出具的合格证明。:'()

网友G:
还有些标准电阻是从温州柳市拿来的,而温州的又是从上海机电...的仓库中,按白菜价整箱成捆搬走的。
因为上海原来二家电工厂老早就倒塌了。

网友G:
BYBY高精度电阻箱。想多了不好,省得反胃口。

网友I:
按照计量要求,标准传递时,高等级仪表的误差不能超过低等级仪表误差的1/4.

网友I:
传感器测试实际是最麻烦的事。3楼的办法仅仅解决了一个0点问题,还至少需要2个点才能初步标定这个pt100.
需要自制一个较大的恒温水槽,用电机搅拌,较大的加热体用较小的功率加热,减小温差,至少控制在0.1度以内。

网友I:
以前搞标准计量时,最怕铂电阻和热电偶,费时费力。特别是油槽极难闻。

网友G:
现在大多人都在浮躁,都被高房价弄得急功近利,哪有心事搞那个吃力不讨好的高精度,更不用说技术金字塔尖上的计量了。那上面除了风凉外,还有什么?

网友:
传感器测试实际是最麻烦的事。3楼的办法仅仅解决了一个0点问题,还至少需要2个点才能初步标定这个pt100.
需要自制一个较大的恒温水槽,用电机搅拌,较大的加热体用较小的功率加热,减小温差,至少控制在0.1度以内。 ...
引用 网友I:

铂电阻的温度电阻系数是确定的,有表可查,标定一个0点就够了。

网友J(2011-11-29):
记号,调程序的时候过来看看

网友K:
简单的标定,可以单点,即0度下,前面有人提及用冰水混合物。测试的时候,最简单的莫过于用4.5位万用表了,好的可以精确到0.1欧,电流也基本上是1mA的很合适,0.1欧相当于0.25度,也不错了。如果不够,用5.5位表或6.5位表,并注意引线电阻和接法(3线、4线等)。前面有人提到用标准电阻,那太复杂了。当然,有了100欧的标准电阻,可以对万用表进行标定,降低测试的不确定度。

再复杂一些,可以两点标定,因为Pt100的斜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第2点可以选100度,沸水。但要注意,除了水的纯度对沸点有影响外,海拔高度和气压对沸点影响很大,需要改正。

网友L(2014-04-28):
两点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