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输出端损坏的讨论

楼主(2011-01-18):
遇到一个光耦(HCPL-060L)损坏的案例:测试IV曲线二次侧VCC(3.3V)和VO对地均为开路,DECAP发现有两块对应的烧毁现象(电源部分一块,VOUT对地一块);模拟试验:分别对VO和VCC冲击,虽然能损坏,但是并不是开路。哪位能帮忙分析下损坏原因。线路请参见以下规格书的Figure 13. Recommended drive circuit for High-CMR.不同的一点是我使用时PIN7悬空。 http://www.ic72.com/pdf_file/h/240662.pdf 谢谢!

网友A:
坏的比例有多大?
使用过程中坏的,还是出厂测试就坏了?
VCC是从哪来的?线性还是开关电源?副边总的电源入口稳定吗?有没有浪涌之类的的可能。
Vo是接到哪去的?
板子上还有其他坏器件吗?

楼主(2011-04-11):
没有其他器件损坏,对于光耦也做过浪涌试验,但是损坏现象也不一致:浪涌智能损坏电源管脚,损坏不了VO